续:880mm大四轴,修复后第一次测试......

楼主(2014-06-14):
续:880mm大四轴,修复后第一次测试......

       再次对机架进行了优化改进,大四轴取名为“游隼880”。轴距改为880mm,因今后会有大的载重,将原好赢铂金30A电调换成了好赢铂金60A电调。考虑到底层挂载云台等图像设备问题,电池板重新改到了上层,只用一个单电池板。另配了2对1855碳桨,还没做测试。
       不带电的空机重量升到了3083g,加6S5000maX2重量4600g左右。加6S2p12200mX2电增加重量5410g左右。云台和相机、图传按1500G计算,配6S22400电,全设备起飞重量将达到6900g左右,单电机悬停的拉力需要1725g左右,理论计算悬停总电流在32~40A间。悬停时间约30~35分钟。
       至此,大四轴已经失去了长航时的设想,近7公斤的重量能稳飞15~20分钟就不错了~  今天对修复后的“游隼880”做了第一次测试,声音很震撼,测试环境不好风、尘土很大,默认感度,400mm的非折叠脚架在有风环境中对稳定性有一定影响,偶有轻度晃动, 试飞基本正常。6S5000maX2电,4.6KG起飞,地面站显示电流在22~32A间跳动,飞行时间24分钟(暴力+航线+悬停)飞行时间不理想 。视频太麻烦就不上了~

挂双电俯视图
防打火插头和电流计

底板魔术贴+扎带固定电调

空机不带桨重量2858g、带桨3083

网友A:
传说中的大大钢炮,楼主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大大钢炮,楼主用的什么电机?

U7350KV

网友:
求配置,电调电机

网友B:
好大,1855桨显得更大了,看你脚架斜度小了点,建议见过两个脚架分开的距离再大点,我的是650飞越机架,他原本的两个脚架之间距离好窄,总感觉落地不稳会歪倒。于是分的大了点,感觉稳多了。

网友:
加好云台相机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1855桨显得更大了,看你脚架斜度小了点,建议见过两个脚架分开的距离再大点,我的是650飞越机架,他 ...

现在用的是19X6的榉木桨,已经很大了,

网友:
脚架都那么粗啊

网友C:
要不楼主直接把脚架去掉吧,像有位老兄那样用个像框架凳子的腿当降落巢吧,那样还能减去脚架的重量,不过嘛那个就是如果你没飞回来的话,云台什么的可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楼主直接把脚架去掉吧,像有位老兄那样用个像框架凳子的腿当降落巢吧,那样还能减去脚架的重量,不过嘛 ...

无脚架的多轴,对飞控和操手要求更高,失控返航、自动返航降落定点有一定误差,最主要的是一旦操作失误或失控,底部没保护,设备损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