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的尾电机和电池充电

楼主(2014-06-14):
最近入了一个B6(还在路上),不过看论坛上好像977的电池接口不支持B6啊,要怎么弄才可以用B6充电!那啥720尾电机是啥电机?我在X宝上咋搜索不到

网友A:
市面上很多啊,输入0716空心杯马达,到处都是

网友:
一拖三充电线

网友B:
空心杯一直是心里的痛

网友C:
“空中对接插头”应该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很多啊,输入0716空心杯马达,到处都是

这是716.我说720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中对接插头”应该是这个

这个貌似我要把原来的线给切开

网友A:
977用的就是0716,0720马达长了,扭力大了,转速低了,锁尾并不好,很多人认为马达大了就好了,那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用的就是0716,0720马达长了,扭力大了,转速低了,锁尾并不好,很多人认为马达大了就好了,那是错误的 ...

哦哦,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977用的就是0716,0720马达长了,扭力大了,转速低了,锁尾并不好,很多人认为马达大了就好了,那是错误的 ...

720 如果你用的是四轴瓢虫电机 肯定不给力  瓢虫电机的性能 扭力大 转数不行  转速在50000转  现在很多人都用什么SUT 的电机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一直是心里的痛

这个痛 还痛什么 什么SUT 的尾电机

网友:
我最近在DYI1拖6充电器,专门供977的,价格比较低,有意的加QQ106961389

网友:
引用 网友D:
720 如果你用的是四轴瓢虫电机 肯定不给力  瓢虫电机的性能 扭力大 转数不行  转速在50000转  现在很多人 ...

SUT电机是什么不懂,求教

网友E:
入1拖6更好点,能同时冲6个,能连续不停的飞,我入1拖3,现在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1拖6更好点,能同时冲6个,能连续不停的飞,我入1拖3,现在后悔了。

1拖3是并联还是串联的,我的电池型号不同,所以不能用1拖6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拖3是并联还是串联的,我的电池型号不同,所以不能用1拖6

并联成一个3S电充的,当然电池型号要一致才行,我找到6.5元一块的电池,一下子入了18个,爽歪歪了。就是1拖3的充电能力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成一个3S电充的,当然电池型号要一致才行,我找到6.5元一块的电池,一下子入了18个,爽歪歪了。就是1 ...

你确定并联是3S?并联好像电压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