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向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4-06-14):
如图 我知道第1段是馈线,请问第二段铜套部分是天线,还是第3段是天线呢,他们分别起什么作用?
我的接受第3段断了 相当于只有第1段和第2段了 是否会影响距离?

呵呵 我已经知道答案啦 第三段是最主要的一段 是辐射体 ,所以第三段有问题会影响距离  第二段铜套是增益作用的(所以有的天线也没有这个)

感谢摩友的专业回答:
1是 馈线的长度 ,2相当于反射板 反射的长度取决于振子的长度 ,3是振子  ,一般振子 的长度=1/4波长

网友:
不是太清楚,关注下,

楼主:
呵呵 我已经知道答案啦 第三段是最主要的一段 是辐射体 ,所以第三段有问题会影响距离  第二段铜套是增益作用的(所有有的天线也没有这个)

网友:
你好,第一段一般只是延长体、第二段是镀铜体、第三是馈线的露出处,1基本可以不用理,只是一般延长的地方(当然长度没有大概的参考,主要不要太长太多都可以)、第2个是把馈线外面的金属线直接焊锡或者接个铜套露出、第3是主要的,一般看设备的,一般2.4G的是露出2.几公分,不多不少

网友:
这种天线很便宜的,买一根换上,起作用的主要是3段,3段没有的话,理论上等于没有了天线

网友:
我的第一段断了2CM 我直接焊上 感觉没有影响 地面测试120米无压力

网友:
1是 馈线的长度 ,2相当于反射板 反射的长度取决于振子的长度
3是振子  ,一般振子 的长度=1/4波长

网友:
楼上正解,我就不重复了……传阅

网友:
富斯的接收机没有第3段。

网友A:
我的第三段也没了。怎么办?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三段也没了。怎么办?有什么办法?!

自己把第一段 拨开 变成第三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把第一段 拨开 变成第三段

这样可以吗?天线对长度没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吗?天线对长度没有要求吗?

有 你看你原来是多长 你就剪到多长啊~ 否者还是会影响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