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大家的机翼对插是怎样的

楼主(2014-06-14):
近日打算做一架飞机,实现机翼可拆装,但是却想不懂如何实现对插结构的设计,故上论坛询问如何设计、制作,因机翼较长,有1.4米,想拆开放在自行车后架上
现附上一种,也是鄙人目前觉得最可靠的,希望大家也发发自己的创意,设计,共同解决困难,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进来学习下,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3D机有用碳杆的,机翼可对插,可参照一下

网友A:
花了一下午在youtube找的视频 看看里面的飞机机翼怎么对插的,很巧妙的设计

网友:
机翼与机身结合处用胶粘两个厚塑料片伸出来,轻木片环氧板都可以,平板或者L型根据需要。
机身相应处也粘上厚塑料片,钻上小孔,用的时候用小自攻螺丝拧上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吧,参照一下3D  象真机大一些涵道的都是机翼对插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了一下午在youtube找的视频 看看里面的飞机机翼怎么对插的,很巧妙的设计

机翼中间碳杆用类似帐篷里的支撑杆一样的原理,一节节可收纳,中间有橡皮筋连起来,相互套接,这方法真心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