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塞起飞拉杆左倾扎头,求解 (2014.06.15 已添加视频,大家帮看看诊断下)

楼主(2014-06-14):
网上22元的那种瑕疵机,尾巴断的,不叫断,几乎碎了,插尾翼那都是断成3截的,补啊补的。折腾了2个晚上装好了,第一次飞前3点的,其实只有微风这类简单易飞的新手机经验。
早上乘太阳还不是很大试飞吧,风有个3-4级吧,可以把天线上的绸带吹起来了,但是试飞不是很顺利,滑跑拉杆起来一米多就左倾了,电机轴顶进去了,拆下电机座给敲了回去。
XXD2212 KV1400+8050
3S 2200ma  25C

这个视频是今天下午再次试飞拍的,还是左倾炸了了两次才起来,最后盘旋的时候还是炸机了,是不是速度慢了失速,炸到草地的,倒没什么损失,那么高下来桨居然没断啊,有点折痕,也得丢了就是。

网友:
电机的角度是否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拉力线的问题,把电机稍偏右一点角度安装看看

网友:
电机 右拉3度 下拉5  试试

网友:
右拉+下拉

网友:
楼主装电机时做了下拉和右拉没?可以加大右拉角度试试。

网友:
设置右拉及下拉。小塞升力较大,下拉稍大些,有人描述大概下拉10度,2-3度右拉试试。

网友:
电机做出右拉下拉,起飞速度要够。不够的话也会刚拉起来就往左面扎下去

楼主:
一并谢谢楼上的朋友们解答,发过来的电机座可能下拉角度大了,还有应该是朋友们说右拉不够

网友:
最好有视频才能说明问题,电机安装要有向右向下的拉角,大概两度左右。另外考虑是不是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生动形象

网友:
电机的角度

网友:
起飞速度不够,滑跑再长些,油门推大

网友:
除了拉力线外,还应考虑机翼,尾翼安装角度是否正确

网友:
反扭太大,加大右下拉试试

网友:
我觉得先的确定这个瑕疵机安装的时候机翼平尾什么的有没有变形
再看看是不是起飞时拉多了失速坠机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拉力角不对的话不太至于起飞即左倾坠机,拉力角偏了多少才能达到这效果啊

楼主:
已加了视频,大家帮看下问题

网友B:
起飞时再跑远点再拉起来,要大油门,飞起来后再拉回到2/3油门,降落时减小到1/3到1/4油门。

网友C:
看上去更像失速螺旋

网友D:
我的是md塞斯纳,开始也是这个问题,炸过几次后垫高机翼后面,加大下拉,滑跑距离大一些后很好飞,具体也不知道那个因素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