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C数高低的区别?

楼主(2014-06-14):
新手一直不解 C 数高低有何区别?影响航模的什么?比喻2200毫安 25C 和30C 的 求大神详细解答!

网友A:
放电电流大小。2200*25      2200*30就是它的放电能力,c数越大,越暴力

网友A:
补充下,越暴力,也就是放电电流的大小直接影响了,电机的效率,所以选择合适的电调,合适c数的电池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B:
C 数是指电池的放电能力倍数  数值越高代表电池放电能力越强,一般计算方式是电池标称容量*C 数/1000 就是这个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了,但C 数也容易被厂家用来忽悠,比如标上的是一个瞬间最大C数,实际用起来就是打折扣的了 。
补充,C数并不是越高越好的,越高C 数的电池越不稳定,比低C数的电池更娇更容易坏,所以LZ 选购电池的时候选择自己够用的C 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越暴力,也就是放电电流的大小直接影响了,电机的效率,所以选择合适的电调,合适c数的电池是很有 ...

我电机是 2216 1250KV 40A电调。怎么样?这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数是指电池的放电能力倍数  数值越高代表电池放电能力越强,一般计算方式是电池标称容量*C 数/1000 就是 ...

我觉得25C都够用了,但店主叫我买30C的,我电调 是40A的 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25C都够用了,但店主叫我买30C的,我电调 是40A的 怎么样?

25C-30C 都可以的 不过看是什么级别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C-30C 都可以的 不过看是什么级别的电芯

哦,那20C 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C-30C 都可以的 不过看是什么级别的电芯

足够了

网友:
一般,买c数大的,普通的30C以上的就好了,暴力的,就要更高。

网友:
这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够用就好

网友:
我的理解:电池的放电系数(C数)最大,电池就越有劲,同时价钱也就越高。而且,在正常的飞行状态下,C数越大的,每次飞行的放电电流就大,使用寿命自然会小于小C数的。所以要合理选用电池,没有必要过大。

网友C:
能放电最大安全电流的能力

就好像4M的宽带和20M的宽带  你上网无所谓  但是要是看高清流媒体  前者就死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电流大小。2200*25      2200*30就是它的放电能力,c数越大,越暴力

请问老师,c数和充电电流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放电最大安全电流的能力

就好像4M的宽带和20M的宽带  你上网无所谓  但是要是看高清流媒体  前者就死 ...

你拉过铁通的吗? 敌不过 4M 的电信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拉过铁通的吗? 敌不过 4M 的电信为什么?

电池不存在放电稳定性问题 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没弄懂

网友D:
看看大家都怎么说,我最近打算买2600mah的25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大家都怎么说,我最近打算买2600mah的25C。

各有各的好处吧!

网友E:
理論上應該用大 C數的電池比較好,不過大C數的電池多數會體積大及重量多一點,最重要的是價錢貴一點,但選電池時要看機子大小,重量及電裝來定,飛機小選用大電池,機子會比較重,起飛會有困難,如果因為重又選動力強的電機,大動力電機需要電流大才會有理想效果,那麼電調又要加大,需然動力強,不過因為機子小,主翼的面積跟著小,浮力小,機子又重,都會很難飛得起來,就算可以飛都會比較難控制,反之大飛機,因為機身大自然較重,如果選小電機,動力不夠也是飛不起的,所以要適當的選配才會有好的效果,那麼電池C數又如何選呢, 拿最通常用的2200mA/一小時電池來舉例,C數是電池放電的倍數, 2200mA=2.2A= 1C, 20C= 2.2AX20倍=44A , 30C=2.2AX30倍=66A,如此類推.當看到機子大小後才選電機及配槳,之後要量一下全油門時最大的電流是多小A, 又舉例,如果最大電流是22A(好計數),, 電池是2.2A(如果用2.2A可以用1小時),現在要用22A,大了10倍,那就60分鐘除10=6分鐘,計數是可以飛6分鐘但6分鐘是電池完全用盡的時間,大家都知電池是沒有可能用盡的,通常到3.6~3.8V(每S計)就不會再用,又加上電池又有水份,我就來打個5折,飛3分鐘應該沒問題,機子全油門飛行時要用22A電流,隨著飛行時間越長,電池的電量(A數)會越來越小,電壓就會下降,由充滿3S  12.6V會慢慢下降(因為在大電流下會產生電壓降),電壓下降,電機轉數變慢,機子就要下來,如果用30C的電池,因為電流比較充足,電壓會慢點下降,(前面講過電機轉速跟電壓有關,)所以會覺得用大C數電池會力度好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論上應該用大 C數的電池比較好,不過大C數的電池多數會體積大及重量多一點,最重要的是價錢貴一點,但選電池 ...

谢谢!

网友F:
楼上都是正解啊,如果有需要可进入我们的群334809209,大家一起研究学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都是正解啊,如果有需要可进入我们的群334809209,大家一起研究学习,呵呵

你们都是玩直机的?我玩固定翼的!还是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是玩直机的?我玩固定翼的!还是新手。

我们都是玩直机的,呵呵

网友G:
C数越大,放电能力越高,越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C数越大,放电能力越高,越暴力

是有点不一样!

网友G(2014-07-15):
放电C数的意思是:比如说10C 2200MAH,那就是能以22A放电,最大放电能力=C数乘以容量,所以显而易见吧,C数越大,电流越大,当然不一样咯,C数肯定越大越好啦,当然也要适可而止哦,毕竟C数越大就越贵嘛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数是指电池的放电能力倍数  数值越高代表电池放电能力越强,一般计算方式是电池标称容量*C 数/1000 就是 ...

一般都是25C-30C 我飞KT板的如果买15C 的可不可以飞?会不会没那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电C数的意思是:比如说10C 2200MAH,那就是能以22A放电,最大放电能力=C数乘以容量,所以显而易见吧,C ...

我飞KT板的,想收15C-20C的会不会没那么好飞?没那么暴力?

网友:
格氏电芯电池放电倍率超大 大电流充电

网友(2014-08-15):
没必要追求高C数
以2200mah电池来说
25C就是2.2Ax25可以承受55A的放电
正常必须打个8折比较保险
也就是44A

以一米左右翼展的固定翼飞机来说
飞机全油门输出大多在25A以内(不含函道机喔)
15-20C的电池绝对够用

但如果全油门电流大
就要选放电系数高或者容量大的电池

网友:
放电系数

网友:
25C,够用了。

网友H:
认同也想飞好说法。电池的放电系数(C数)越大,电池就越有劲,电池越重,花钱也就越高。
而且,在正常的飞行状态下,C数越大的,每次飞行的放电电流就大,使用寿命自然会小于小C数的。
所以要合理选用电池,没有必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认同也想飞好说法。电池的放电系数(C数)越大,电池就越有劲,电池越重,花钱也就越高。
而且,在正常的 ...

网友(2019-03-31):
引用 网友E:
理論上應該用大 C數的電池比較好,不過大C數的電池多數會體積大及重量多一點,最重要的是價錢貴一點,但選電池 ...

攀爬车也是按照同样道理,先看车子大小,再选电机,再选电调最后选电池这样吗?全油门怎么计算电流大小啊?要用什么设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論上應該用大 C數的電池比較好,不過大C數的電池多數會體積大及重量多一點,最重要的是價錢貴一點,但選電池 ...

最后你说到电流比较充足,电压会慢点下降,,所以大C数会感觉力度好一点?那如果是1100MA*20C和2200MA*10C呢?同样是22A电流,同重量,飞机操控上又有啥区别?

网友(2019-06-15):
电池的放电系数(C数)大,电池能提供的功率越大,(功率=电压X电流),相应的同样容量下,工作时间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