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新机启动大桨一转就变成抖动,有视频

楼主(2014-06-14):
到了周末,把新买的小鸡hp100bl拿到室外试飞,结果第一个个电正常,装上第二个电后,推油门后大桨转一下,接着就不转了,变成抖动,尾桨这时还转。试验了好多次都这样,换了电池也出现一样的情况,简直崩溃,这可是新机啊,不会上来电调就出问题了吧。然后又插电,拔电,开控,关控各种组合实验,还是不能稳定的找到问题的规律,现在时好时坏的(多数情况下,开始转一下就停的话,后续基本上就启动不了了,视频中是唯一一次启动后,停转抖动,然后又能启动的情况),只要开始启动好了飞着就正常如果开始启动出现问题可能就麻烦了。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
应该是电机接触不良了 问题不大  仔细检查下线路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A:
这批次的机子就是有这样问题的..
我也研究了一下,发现了个无奈的办法
就是抖动之后,再退油门到最低,推到1/4.如果能启动转过那个坎,那么后面必定是能继续转动下去.
如果不能转过去,千万不要再加大油门顶,
你如果观察斜盘,这时候斜盘是剧烈的走斜了,甚至走到了舵机的极限.
一般耐心的反复几次,平均2-3次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尾杆电机和齿轮间的问题大概,我V912也有过这种问题,当时是摔到沙坑里了,没工具拆,反正有备用的零件,所幸就外部清洁下在飞,

网友B:
新版的HP100BL大桨加重加宽了,启动负载大造成定速电调启动困难,有BLHeli下载器的可以调大电调启动功率,没有的可以换较轻FBL100的大桨可明显改善启动困难问题。

网友C:
晕菜 楼主没发回厂家返修么? 我的已经给发回去了 预计下周一发回来
缓启动也很差劲,不知道返修回来会怎么样

网友:
运气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HP100BL大桨加重加宽了,启动负载大造成定速电调启动困难,有BLHeli下载器的可以调大电调启动功率, ...

有没有新旧桨夹对比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新旧桨夹对比图

官网的配件图片是新版大桨,老版的搜一下论坛的开箱贴吧。

网友:
就是电调有问题 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菜 楼主没发回厂家返修么? 我的已经给发回去了 预计下周一发回来
缓启动也很差劲,不知道返修回来会怎 ...

刚收到的机器,上午才发现的问题。返厂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收到的机器,上午才发现的问题。返厂太麻烦了

我也觉得麻烦 虽然家里也有1S D02的无刷电调 不过还是换回来的好 正好这几天功夫可以再练练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批次的机子就是有这样问题的..
我也研究了一下,发现了个无奈的办法
就是抖动之后,再退油门到最低,推到1 ...

我也这样试过,但是再推上去的时候,多半儿都是转一下,马上又停下抖动。试个5,6次也经常不成功

楼主:
另外,这个飞机到手新机就有明显的双桨,换了桨夹连杆,稍好,但还是双桨。桨夹连杆上不少毛刺,精度不好。

网友:
电调有问题 换电调就OK

楼主:
收到就有问题,真不知道蓝飞翔的质控是怎么做的

网友:
這個是電調程序問題. 應該是先推 1/3 油門, 然後馬上回到最近底. 再推油門約一半, 馬達就會緩啓動. 由於電調是定速的, 要等轉速上去後再加油起飛....

网友:
说明书没看吧,第一次先推一点油门,嘀一声回到底再嘀一声完成解锁,然后推油门到30~40等转速恒定后果断给螺距起飞。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手扒拉一下让它启动。 有可能是马达线虚了, 不过更可能就是启动阻力太大。

网友:
看来不出面不行了,又是一个脑残(外行)的设计。
脑残设计一:LZ的问题是厂家电调设置错误(与硬件质量无关),这批次HP100BL大桨停转后需要再次解锁。油们推20%,滴一声后打到最低,再滴一声就可以推杆起飞了。解锁不成功请耐心的反复几次即可。设计者的思路是保护飞手怕误起飞爆头。(解决办法:返厂修改电调程序即可)
                  关于这批次HP100BL,本人已经与厂家联系过了,需要返厂的摩友请联系QQ:124756685.蓝飞翔厂家将负责来回运费。
脑残设计二:说明书里普通油门和3D油门最高都是100%,HP100BL为定速电调,油门最高为100%定速还有什么意义,还有HP100BL主力购买者是初级阶段摩友,说明书推荐普通油门0%  50%  76%  96%  100%(普通油门像3D);特技油门曲线为100%   96%  90%  96% 100%(太暴力)。
                 我推荐初级阶段摩友普通油门0%  50%  55%  55%  55%(曲线为厂字形);曲线3D油门曲线为70%  70%  70%  70% 70%(曲线为一字形),如果觉得不够给力可以提高油门曲线值,但绝不能到100%值。
脑残设计三:说明书里推荐:副翼AILE行程为:U70%—D70%;升降ELEV行程为L70%—R70%(飞机太灵活),初级阶段推荐使用:副翼AILE行程为:U50%—D50%;升降ELEV行程为L50%—R50%,飞机比较稳(具体数值视自己手感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