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你就不能把标准版云台出厂默认值设置低点吗?

楼主(2014-06-14):
经过两个晚上的组装,我的新折叠四轴又一次升空了。感觉H3-3D拍出来的画面比上一款稳定多了,刷锅镜头也一样可以很容易的完成,但是俯仰轴的动作特别生硬,由平视到俯视的镜头根本无法使用,这给航拍视频造成了很大的缺憾。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或者DJI有没有参数上的调整让俯仰动作变得柔和一些。

网友A:
您好!

暂时只能放到phantom2上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暂时只能放到phantom2上进行调整。

调整后再拿回到NAZA V2上感度设置还能保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整后再拿回到NAZA V2上感度设置还能保留吗?

我的标准版为什么遥控控制俯仰要多慢就有多慢,可以做到比较柔和,而且我的H33D只能平视到0度,+45度是没有的,只能平视和俯视,难道是精灵拆机版H33D?但我的调参里还是没有俯仰感度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标准版为什么遥控控制俯仰要多慢就有多慢,可以做到比较柔和,而且我的H33D只能平视到0度,+45度是没 ...

应该是拆机版吧,不管什么版你的俯仰画面能用,我的不能用,太TMD快了根本没有镜头感。

网友:
NAZA V2 连精灵的调参???

网友:
大疆应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有速度模式和角度模式。

网友C:
用精灵2调参出来应该可以,之前我的也是俯仰转换太快了,调参后很不错

网友D:
可以通过遥控器设置。设置EXP 加曲线和DR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遥控器设置。设置EXP 加曲线和DR

我的云台也是同样的问题,请讲详细些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云台也是同样的问题,请讲详细些哈。

看一看遥控器说明书  EXP曲线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精灵2调参出来应该可以,之前我的也是俯仰转换太快了,调参后很不错

参数调成多少了?能否告知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进入调参界面后,很直观的左右用鼠标拉动就行,往左调云台就比较柔和,大概我是调到接近最边缘了

网友:
进入调参界面云台设置后,最上面那个就是调俯仰角速度快慢的,下面还可以设置云台俯仰止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精灵2调参出来应该可以,之前我的也是俯仰转换太快了,调参后很不错

为了调参我难道要买架精灵2回来吗?大疆你对得起老粉丝们吗!

网友:
这样太不对了,为了调参买个精灵2?

网友:
学习了。
去哪里弄一本调参的详细说明书才好。可以全面的看一看啊。

网友:
这个问题大疆解决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暂时只能放到phantom2上进行调整。

放在phantom2上调过之后 可以在naza v2上保存呀???

网友F:
谁借个精灵2啊? 负责来回运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借个精灵2啊? 负责来回运费。。。呵呵

好办法,我原来还想把云台给哪位有精灵2的帮助调一下再发给我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办法,我原来还想把云台给哪位有精灵2的帮助调一下再发给我呢。

说到帮着调一下又想起了DJI,难道DJI就不能把出厂默认感度放到适合俯仰拍摄的地方吗?就不能为用户想想别老琢磨今年发三居室的事吗?就不能有点~~~~~,说着就来气想骂人!

网友E:
大疆能否通过固件升级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在等着用呢,大家那么强烈的呼声难道大疆一点都不急不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能否通过固件升级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在等着用呢,大家那么强烈的呼声难道大疆一点都不急不顾吗?

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他们才高兴呢,这样光是为了标准版搭售出的精灵2就够年底分房子了,出这个营销思路的是个高人。

网友:
HD-3D最大增稳多大的角度啊。。。我舵量大点它就不稳。。回翻啊。。咋回事
——————————————————————————————————————

潜水4年想发个帖子竟然不能发。。原来还有积分这回事。复制这段话,看一贴必回

网友G:
什么时候能解决啊

网友:
顶楼主!不过我的标准版和H3D(USB插口的)在A2上的仰俯比在NAZA上柔和许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能解决啊

已经解决了,可以调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已经解决了,可以调参的。

哪里啊??? 说说看

网友I:
來些建設性的自救方法,我是用F牌14SG的,可進入SERVO SPEED的選單,
在對應的Channel,設定0~27,O是初始值,數字越大,動作愈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哪里啊??? 说说看

暂时只能放到phantom2上进行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暂时只能放到phantom2上进行调整。

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來些建設性的自救方法,我是用F牌14SG的,可進入SERVO SPEED的選單,
在對應的Channel,設定0~27,O是初始 ...

真乃神人也   按照你的提示   调了下 真的有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