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提控回家的模友们一定要振作起来!

楼主(2014-06-14):
炸机好过失控丢机,一个月的时间都没琢磨过来为什么会失控丢机。怪来怪去谁也没责任,谁叫飞机失联了还找不到残骸呢,连比无人机先进N倍的MH370这不还没音信呢吗。所以还是再装一台吧,虽然手里800E、S800、XA650都各有一架,但是折叠四轴的携带性太好了,话不多说看图。

还是那个机架,做工比原来的更好了,自带分电板。

还是用NAZA V2  DJI奖励的那套。

组装过程和飞丢的那架一样的,不同的是这次用的是折叠GPS天线架。

天线打开后很牢固。

俯视

云台直接绑在飞机上了,用的白色减震球,飞行没有一点果冻。

侧视,所有东西计划都装在肚子里,很简洁。

腹部除了固定电池的架子也云台没什么东西。

原来一直用7812做降压给图传供电,现在有了新的替代品。(电压可调)

带电池满载重量2186克。

网友A:
这么紧凑, 很帅。 楼主把配置单列一下呗, 给大家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紧凑, 很帅。 楼主把配置单列一下呗, 给大家一个参考。

我原来有个帖子说的很详细,不过那架机器飞丢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883&page=1&extra=#pid10609191

网友B:
这么快  又重装了一架    飞行需谨慎呀  哈哈~

网友:
重量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  又重装了一架    飞行需谨慎呀  哈哈~

纠结了一个月是不是还要再装一个小机器随车带着,最后还是决定装了,从采购开始到组装成功3天时间。试飞成功后就进行了一次长距离飞行和穿越飞行,飞行手感不错。

网友:
好,这机架,我正在组装中

楼主:
比原来的重了90多克,其3D云台的比2D的重了一些,还有GPS折叠支架会比原来的重一点,其余增加的重量不知道是哪个部位造成的。

网友C:
板凳我都好几个了,这机架要注意四个机臂不平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凳我都好几个了,这机架要注意四个机臂不平衡的问题

我用螺距尺逐个校准的电机水平,请问您有别的高招吗?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螺距尺逐个校准的电机水平,请问您有别的高招吗?学习一下。

不是电机水平问题,我相信你的电机都会很水平,你仔细看看你的管子是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

这是这个机架的通病,比较难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机水平问题,我相信你的电机都会很水平,你仔细看看你的管子是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

这是这个机架 ...

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机架是哪家做的,我用的两个这样的机架都没有机臂不平的问题,起码说相对于飞控的安装平面是平的,距离地面不平是脚架高度带来的误差。

网友D:
又买DJI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
大疆s1000全套价格(动力.机架.云台.相机.控.电池.充电器等)

有低价拿货渠道的 联系我 扣扣 93989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买DJI就是你的不对了。

飞控还是原来大疆送的那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控还是原来大疆送的那个

最好别用了,不然损失更大。dji的飞控的姿态算法在一定频率的震动条件下会引起卡尔曼算法发散,导致姿态计算错误,这就是很多dji飞控的多轴倾斜高速不受控飞走的原因,因为飞控以为自己是水平的,实际上是大角度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别用了,不然损失更大。dji的飞控的姿态算法在一定频率的震动条件下会引起卡尔曼算法发散,导致姿态 ...

是吗?太恐怖了!您给推荐一个飞控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吗?太恐怖了!您给推荐一个飞控吧。

我在用APM,飞了累计20小时了,没有任何问题。功能强大而便宜,dji很多要花大价钱才能买到的东西都是apm的基本配置,你去多轴区看看吧,很多人玩儿这个。
不过APM的生命周期基本已经到了,你可以看看升级版pixhaw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APM,飞了累计20小时了,没有任何问题。功能强大而便宜,dji很多要花大价钱才能买到的东西都是apm ...

好的,谢谢!

网友E:
厉害,厉害。等我有钱了,自己也装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