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该怎么练习

楼主(2014-06-14):
有没有类似精灵V+的飞行参数,我设置了半天飞机前后左右容易倾斜过度造成高度下降,请问该怎么调整??

网友A:
给调成默认的不行吗

网友B:
精灵v不需要联系,感觉控制不住,赶紧停住操作,精灵2就不动了。

网友C:
买个200多的玩具四轴飞飞就好了

网友D(2014-08-05):
楼上正解

网友E(2014-12-14):
用凤凰5.0.v里面的精灵v1,模拟飞行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F:
多轴没必要用模拟器练,直接室外找个空旷点的地方练就行了。如果想模拟器练,就在模拟器里找个直机练,比用模拟器里的多轴练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