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OSD问题

楼主(2014-06-14):
看了好几天~要疯了~大神快来搭救一下我吧~两个问题
现在的OSD好像都是搭配GPS一起卖的~请教能不能只买OSD~因为我的载机是QR350~自带了GPS~不想多一个GPS~
现已有5.8G图传,狗3,载机自带GPS,买了OSD,他带的杜邦线就可以连接上了吗?还是需要购买其他的?

网友A:
商业飞控一般不行,几十块的osd纠结几天还要疯了,真没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纠结价格啊~就是纠结什么OSD好用~简单接线~推荐一个呗

建议有原装还是原装,没有的就看口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