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18650电池是否可以给飞轮FT009玩具船做动力电池?

楼主(2014-06-14):
买了一个FT009玩具船,船还没有到手,原装
电池
就是18650电池组的7.4V 1600mAh,但是只能用10分钟,准备买三洋18650自己做
这个船用的是540有刷
电机
,不知道电流有多大。
18650咨询了几个人,有人说放电流很小,只有2C不能做船的动力,有人说可以达到10C,完全可以。搞晕了
现在想知道:
1、有刷540电机电流到底多大?
2、FT009这个船如果用18650电池,三洋的是否可以用呢?或者说需要多少C的电池才可以?

网友A:
可能C数不够,我曾经笔记本电芯飞玩具电直,结果飞不起来

楼主:
笔记本的一般应该是2、3A以内
今天买了几节10A的电池,回来试试看行不行,应该540电机没问题吧。

网友B:
这个答案对我也很有用 期待大神啊

网友C:
有动力型18650的,有15C ,晕LZ 这基本的都不知道就DIY电池了。用三星动力18650吧,便宜。

网友D:
不确定18650还是小心点,如果有保护电路就没事。这个钢壳儿的小心点玩,搞不好真会爆炸滴。聚合物又不贵,也安全,到处都可以买到。18650需要精确管理芯片

网友E:
要买动力电池,放电15C的那种,普通笔记本电芯那种放电是跟不上的

楼主:
买了几组动力18650电池做实验。
三星动力18650,标称10C,实际使用大约5分钟,动力不是很足,电池滚烫
三洋红皮18650动力电,不知道多少C,使用大约7分钟,动力比三星的足,温升也稍低一点点。
相比较来说,都比如FT009自带的锂电动力足,但是感觉18650电池比较耐造。

网友F(2014-07-25):
楼主说的FT009,在哪里可以买到哇?

网友G:
LZ用在540电机上应该没问题的,反正也不追求速度。如果无刷的放电就不够了。我拆了好多块笔记本电池里的电芯做2S2P的电池包,随便用用放电放的电池都烫了也没关系。反正都是旧电池。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FT009,在哪里可以买到哇?
*宝有买啊,搜一下就好了。

网友H:
看我组的电池
动力锂电型的,我已经组装好了,3S 1500mah 15C,重量147g,成本大概35元左,想比之下,还是比较划算的,容量大了,价格便宜,又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