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自制遥控风筝(转)

楼主(2014-06-14):
比较一下2个有什么不同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路过帮顶

网友:
不错做的挺好的,是怎么做的,学习一下

楼主:
(转)
说明:
1,关于重心,任何物体取任意一点吊起,静止后其重心必定在其铅垂线(或延长线)上!也就是说,沿挂点向下做铅垂线,必定穿过重心!以此推论:再更换至任意另一挂点吊起,向下做铅垂线,必定与前一个垂线相交,其交点就是你要找的重心!
或者简单来说,分别取任意两点吊起,其各自垂线的交点即是重心OK
(~~举例示范:请你按上述方法分别自行找出球体、圆环、多边体或不规则闭合环状物的重心,自然也就明白了~~)
2,关于我们的飞伞,并不是找到重心就行了~~
这就涉及到我们第二个重要数据:迎角!
迎角大了肯定会引起翻跟头(动力不足顶不上去时就会失速下退摔机),迎角小了必定直接低头扎下来。一般取经验数据15~18度,但必须要经过试飞才能确定。
3,请记住:制作成功以及每次改动后
正式飞行前,必须要经过手抛滑翔试飞,观察下滑轨迹(波状?下沉?正常?)以调整(平面)重心、确定迎角;然后才是试飞拉力线、固定状态~正式放飞!
两个舵机要做出4个动作:左、右转、前进、后退。这种控制方式习惯叫混控。当俯仰时,两个舵机是同时举起、同时拉下。两个舵机用作矢量。上下、左右自由随你了!

网友:
手艺好,飞的真不错!参数三围公布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
说明:

我终于找到重心在哪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终于找到重心在哪了!谢谢啦

网友(2014-07-16):
有看不到啦

网友:
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2024-08-17):
感觉不是很好飞啊,摇摇晃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