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个,学着大人装船

楼主(2014-06-14):
现在遇到几个小问题,出轴短了点 只有6.6cm,还有就是桨跟舵片拉杆靠的很近(请看下图)图片的顺序有可能不对 大家将就着看哈

网友:
出水口呢?

网友:
船壳哪买的

楼主:
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133006~1.JPG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133006~1.JPG 看看这张图

楼主:
*宝搜雷神

网友A:
不错的MONO!做得还是不错的!两个建议,一是冷却水入水方式不太好,一般这种MONO都采用船底入水了,尾舵入水方式入水口距离过远了;二是做电源通短保险的线太长了,电阻过大。
可以看看这个贴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498&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MONO!做得还是不错的!两个建议,一是冷却水入水方式不太好,一般这种MONO都采用船底入水了,尾舵入 ...

谢谢前辈,也想过船底刮水  但是电机座太靠前了  在前面放铜管  难看 在侧面防铜管 船跑起来怕吸不到水 安全开关我也觉得长了  需要改进

楼主:
舵机就位

网友B:
         电机座的确有些靠前了,雷神做为逆刃的改进版本有许多地方还是沿袭了逆刃的一些特征,我自己装下来感觉电机座的位置最佳是在阶段前4-5CM的地方,但每个人装法调法不同,跑出来的效果也会不同,北 京就有一条完全颠覆了我的安装数据,据说跑出来的姿态和速度可以秒杀6S的风洞。期待大家的分享!也祝LZ跑出好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的确有些靠前了,雷神做为逆刃的改进版本有许多地方还是沿袭了逆刃的一些特征,我自己装下 ...

恩是啊 电机座这么靠前  出轴才6.6cm  看你的安装数据是7cm。。。。

网友:
不过看你用了浆叉应该可以弥补回来出轴过短的缺陷,但是舵需要上移,减少转弯时的阻力。并且离浆再远些,否则舵效会太高的。

网友C:
舵机座有点单薄了吧  。。。。我的还没装。。。看图。。。

楼主:
全部安装完毕   具体看明天下水再做调整吧

网友:
鬼鬼舵别装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座有点单薄了吧  。。。。我的还没装。。。看图。。。

还是你做的漂亮 呵呵  我第一次装船 舵机座刚才试了 没问题 不晃动

楼主:
嗯 我都后悔了 呵呵   看着你的数据装的,跟我的五金应该不匹配吧,舵太偏中了

网友D:
LZ建议你改舵位置,出轴的话根据前头阶的角度来调整吧,祝好运,还有你的进水管,群P典型的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建议你改舵位置,出轴的话根据前头阶的角度来调整吧,祝好运,还有你的进水管,群P典型的目标

楼上头像爽吧?不是吓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