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433吸盘天线对比测试

楼主(2014-06-14):
先报配置:天行者X5,全重1450克,配4S5000电池,A控,加了个100克的GPS定位器,非凡433增程,1.2G人肉平板,最长航程45KM,最长航时50分钟,5A左右巡航。原来一直使用的是771天线,爬高极限2800米,飞远极限7KM无信号,一直觉得不满足,偶然在某宝看见这款天线,据说效果可以,故入手一枚,测试给广大模友,加以参考。

上面是细节图,论坛不给上大于300KB的图,只有压缩成小图凑合了

上图分别是771天线的最高距离和最远距离

上图是吸盘天线的最高距离和最远距离
这里可以总结,同样的环境条件下,吸盘天线爬高极限700多米就不行了,但是飞远有所增加,从先前的7K加到了11KM,也就是说吸盘天线相比771天线能够增加大概1/3的航程,但是飞高不如771天线。
这里说明一下希望模友不说自己的家乡能飞多远飞多远,因为地理位置不一样,电磁环境等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存在,这里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参考,发帖不容易,顶贴是一种美德。

这里不能打广告,只能说某宝搜433 吸盘天线就能出来,最后晒一张X5的留空时间,其实X5还是挺不错的呵呵

网友A:
关于高度771天线 6千米 飞2800高 车载天线才飞1000远 700米高 这个比较不科学
跟天线的摆放有关。你要天线横着放 高度绝对不止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高度771天线 6千米 飞2800高 车载天线才飞1000远 700米高 这个比较不科学
跟天线的摆放有关。你要天线 ...

这只是对比测试哈,测试条件的摆放位置都一样竖着放,并且高度相同,我太懒了没有时间再都给横着放做一个测试

网友B:
非凡是不是干扰和延迟比较大,现在没有权衡下来最优秀的433?

网友C:
这个好 严重关注中  问一下433有闪断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凡是不是干扰和延迟比较大,现在没有权衡下来最优秀的433?

没用过别的433,没感觉有什么延迟,和普通的2.4G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 严重关注中  问一下433有闪断现象吗

没有,就是距离远的时候,飞行姿态变化的时候会对信号有较大的影响,估计和我接收天线摆放有点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就是距离远的时候,飞行姿态变化的时候会对信号有较大的影响,估计和我接收天线摆放有点关系

看来 高频还是不行啊

网友D:
我也做过和楼主类似的测试 但是没有飞高 只有飞远的
非凡433 771天线 5公里失控返航           用的和楼主一样的车载天线 9公里失控再也没返航  高度都在500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过和楼主类似的测试 但是没有飞高 只有飞远的
非凡433 771天线 5公里失控返航           用的和楼 ...

你飞丢的那个非凡433接收是不是没更新过呢,前段时间有个非凡433接收的BUG,有概率失控不会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飞丢的那个非凡433接收是不是没更新过呢,前段时间有个非凡433接收的BUG,有概率失控不会返航

恩 当时没更新固件 我一直以为可以飞20公里来着

网友E:
75元那个吧?刚入手等测试 用的是那个糕
很好奇一个问题是 最长航程45KM,最长航时50分钟 配4S5000电池 电机跟浆如何配

网友F:
请问楼主,你用A控和非凡433,是如何让A控显示出信号强度呀?我也是用A控和切糕433,没法显示出信号强度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你用A控和非凡433,是如何让A控显示出信号强度呀?我也是用A控和切糕433,没法显示出信号强度来 ...

非凡433的接收有个通道是专门输出RSSI信号的,接到A控对应的接口上就OK了,不知道哪个位置你可以看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75元那个吧?刚入手等测试 用的是那个糕
很好奇一个问题是 最长航程45KM,最长航时50分钟 配4S5000电池  ...

上的是X2216KV1250八寸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地网位置是车的边角吧 地网需要的是长度 不是面积

地网不是简单的长度或者面积更不是某个点。这种车载天线设计调试的时候就是模拟放在车顶,下面有一定面积铁皮,依靠车顶铁皮形成的地网反射来增强或者消弱某些频率,从而达到在设计频率中心点效果最佳驻波最小。

我们使用的时候,可以用吸盘吸在车顶中部,这个部位是理论上天线驻波最小效果最佳。

但是最关键的在于做图传的时候并不是工作在天线最佳频率段的,也就是433或者145这样的频点上,所以很难达到最佳效果。

如果在最佳频点上,我们在飞场,因为很空旷没有遮挡,所以771天线就可以达到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过和楼主类似的测试 但是没有飞高 只有飞远的
非凡433 771天线 5公里失控返航           用的和楼 ...

看来自动返航时候 再也没返航是常态啊  所以我基本都是全程手动飞

网友H:
请问楼主。2216KV1250可以上4S电池吗?麻烦楼主把电调的配置也说说。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2216KV1250可以上4S电池吗?麻烦楼主把电调的配置也说说。先谢了

可以啊,我就上的4S配8寸桨,全油门电流24A左右,电机温热无压力,电调就是好盈天行者40A,支持4S的那款。

网友:
天线增益高了以后,辐射波瓣就会变窄,增益越高,波瓣越窄,如果你在辐射波瓣内飞行,那么飞行距离远远不止这点。在U段靠天不是很厉害,正所谓一寸高一寸强,天线越高,辐射高度就越高,受大地的损耗就会降低,所以距离就会越远。

网友:
我也一直飞X5  很不错的飞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我就上的4S配8寸桨,全油门电流24A左右,电机温热无压力,电调就是好盈天行者40A,支持4S的那款 ...

是58元的那种好赢40A电调吗?这种电调好像只支持3S电。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5298302948.21.nq7Pnc&id=14222029428麻烦楼主帮忙看看。确定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58元的那种好赢40A电调吗?这种电调好像只支持3S电。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 ...

是哈,不过是支持4S版本的,要贵一点,你某宝上一搜就能出来

网友:
2216 加8寸浆上4s 很有兴趣  参数没介绍过4s 值得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哈,不过是支持4S版本的,要贵一点,你某宝上一搜就能出来

谢谢。找到了

网友I:
楼主来一张X5布局照片吧。4S电池放X5里会不会局促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来一张X5布局照片吧。4S电池放X5里会不会局促了点?

不会,改天专门发一个X5的帖子,到时候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理想就是学到这一步,那里有全套教程的

网友(2014-11-01):
引用 网友B:
非凡是不是干扰和延迟比较大,现在没有权衡下来最优秀的433?

我现在用的EzUHF433增程,也准备改车载天线,为了冬天方便,一起讨论讨论吧

网友(2015-06-16):
引用 楼主:
不会,改天专门发一个X5的帖子,到时候有详细的介绍

lz x5 1400多克是怎么起飞的,我的1100g手抛都有点勉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改天专门发一个X5的帖子,到时候有详细的介绍

另外 x5飞控 水平校准的时候是 飞机放在地上,还是要上翘个8度。我是直接在地上校准,但是飞起来低头,貌似校准时上仰角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高度771天线 6千米 飞2800高 车载天线才飞1000远 700米高 这个比较不科学
跟天线的摆放有关。你要天线 ...

楼主的结论非常的符合科学原理,大增益的全向天线的覆盖范围像一个上下压扁的气球,距离远了,高度覆盖就小了。
如果你非要说天线摆放的话,那么把飞机上的天线和地面的天线都水平放置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压扁的气球竖起来,这样可以达到很高的高度,但是需要不断的转动天线,找到真确的角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