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早上飞v977差点撞到一只大斑鸠,空中大齿盘松了,所以动力差了好多

楼主(2014-06-14):
一个月没有飞了,终于有一天早上7点就起床,出去练习了两电。
但是才飞一分钟突然感觉动力不是老足啊!特别是1分50秒正飞都80油门了还拉起那么慢。
出于谨慎考虑,落地检查一下,发现大齿脱出1mm以上,还好我及时停下检查,不然又要大齿打滑,熄火降落了。
视频是入手以来第31起落,新手一枚。

35秒位置险些撞到一只路过的斑鸠!斑鸠做出战术规避动作,避免了一场空难!

楼主:
原厂大齿在没有任何损伤的情况下还行,但是大炸几次后就有些送了,虽然说这个泄力设计保护了其它脆弱或者更换麻烦的部件,但是对我来说,我已经把泄力点改到其它部位了。其实fbl80大齿稍作改动就可完美替代。

网友A:
携俺的977来顶老乡,要是有你十分之一的技术就好了、、、你都基本不飞 技术还这么NB、 我天天飞目前四面还没过关、、、惭愧啊

另外有个问题看看你能帮我解答不,我的飞机6轴可以调稳 但是3轴一直向前偏、、怎么弄都白搭  感觉好像是陀螺仪的问题,但是又说不好 是那种悬停稳定两秒后会向前偏  然后越来越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携俺的977来顶老乡,要是有你十分之一的技术就好了、、、你都基本不飞 技术还这么NB、 我天天飞目前四面还 ...

我的实际飞行时间太少,但是去年二十多元买的G4模拟器练习时间比较久,每个月飞三四次,一次半小时,因为没有压力所以练习单个动作进步比较快,如果没有模拟器确实对练习不利,我主要是白天没时间出去,所以真机练习时比较上心。
对于六轴模式我没研究过,当时只是简单看了看说明书就扔盒子底下了。
六轴模式不会让你技术进步,反而会坏手的。
练习还是要三轴的,场地不要太狭小就行,如果想进步还是入个模拟器吧,前提是有支持模拟器的控

网友:
有同感,大齿盘紧固有待改进

网友B:
你可以試一下把大齒靠軸承一邊磨掉至4.7mm(原厚度約5.05mm),這樣螺距會變大,加上9T銅齒,7*20尾電,很噴的,
低于4.7mm有可能要磨到下主軸承的外沿,轉動就會不順暢了.

网友:
楼主飞的好啊,这哪里是新手哦,最后一秒自拍走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試一下把大齒靠軸承一邊磨掉至4.7mm(原厚度約5.05mm),這樣螺距會變大,加上9T銅齒,7*20尾電,很噴的,
...

大齿盘那里不会影响螺距的,主轴固定环那里才是调整点,在特定条件下固定环的底部磨磨或者垫垫可以实现微调。
拉杆拧一圈对螺距调太多了。
现在是9T铜齿,锁尾还是原厂电机,用的6050尾桨已经可以了,0720电机有两只,目前没有必要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齿盘那里不会影响螺距的,主轴固定环那里才是调整点,在特定条件下固定环的底部磨磨或者垫垫可以实现微 ...

抱歉,忘了說明,我主軸固定環是不上螺絲,用膠水固定死的.要是歪了,就全套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齿盘那里不会影响螺距的,主轴固定环那里才是调整点,在特定条件下固定环的底部磨磨或者垫垫可以实现微 ...

我說的4.7mm是最大量,建議你先從4.9mm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忘了說明,我主軸固定環是不上螺絲,用膠水固定死的.要是歪了,就全套換掉

哦,你的改的泄力固定环啊,我这里没有改动。
如果固定环可以调节的话,大齿那边按到底就可以了磨与不磨不会影响螺距的,主轴固定环负责调整螺距。
小机练习3D时,正负螺距对称很影响手感,目前基本满意了,大齿也不跑了,下次视频就会有钟摆了,估计没有厂手的帅。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的改的泄力固定环啊,我这里没有改动。
如果固定环可以调节的话,大齿那边按到底就可以了磨与不磨 ...

大齒不磨的话,主軸頂到底就下不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試一下把大齒靠軸承一邊磨掉至4.7mm(原厚度約5.05mm),這樣螺距會變大,加上9T銅齒,7*20尾電,很噴的,
...

这样做是不是增加了正螺距,缺减小了负螺距啊?

网友:
这斑鸠好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忘了說明,我主軸固定環是不上螺絲,用膠水固定死的.要是歪了,就全套換掉

我一直用的是尼龙卸力固定环

网友D:
兄弟飞的很给力,如果将大齿弄牢靠,估计更嗨,话说我用977做立钟摆动作,最多做四个,维持不住,掉高度非常厉害,是不是手法错了呢?我有意将负螺距大于正螺距大概2度,又会不会是这个造成的呢?现在严重怀疑手法问题,大机很容易做到,小鸡我从来没有做好过啊,沮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飞的很给力,如果将大齿弄牢靠,估计更嗨,话说我用977做立钟摆动作,最多做四个,维持不住,掉高度非 ...

螺距不对称跟人瘸一条腿一样,还好你的尼龙固定环方便调节,最后有个刻度,万一炸机螺距受影响后方便归位。
我现在的大齿固定紧了,不会打滑了。

网友:
           斑鸠机动性能不错          楼主飞的好棒棒

小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是不是增加了正螺距,缺减小了负螺距啊?

调一下舵机拉桿就好了

网友:
斑鸠肉好吃呀,撞下来吃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一下舵机拉桿就好了

那最终,螺距的大小还是没有变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最终,螺距的大小还是没有变化啊

總螺距增加了,螺距的大小怎麼会没有变化,

网友:
大齿没装到位 导致主轴限位松动 仔细看大齿 装到半轴的位置后 还能往里压一段 我玩一个月才发现这问题的 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總螺距增加了,螺距的大小怎麼会没有变化,

调整限位环以后,只是主轴上下变化了,也就是正负螺距有变化,但是正负螺距的最大值还是不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總螺距增加了,螺距的大小怎麼会没有变化,

总螺距没有增加,我不骗你,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螺距不对称跟人瘸一条腿一样,还好你的尼龙固定环方便调节,最后有个刻度,万一炸机螺距受影响后方便归位 ...

大齿固定没有好办法,用502白搭啊,启动几次就左右晃动了,上下很牢靠,您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齿固定没有好办法,用502白搭啊,启动几次就左右晃动了,上下很牢靠,您是怎么做的呢?

取下大齿,把那个缺口捏一下,然后棉线和502伺候。

网友:
飞的好啊,技术不错,

网友:
玩的挺好 楼主自己做的拍照神奇更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下大齿,把那个缺口捏一下,然后棉线和502伺候。

明白,多谢

网友:
脑子里在想像楼主头上顶个手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