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977改机和排震经验分享。

楼主(2014-06-14):
      小弟3月底入的977,开始因为不懂,所以对动力不是很敏感。玩了2个月,感觉动力有点弱了,看到论坛各位高手的改机贴,所以我也决定改下试试。一下是我的改机分享,都是在论坛跟位高手大神学习的,谢谢各位发过977改机贴的高手,向你们学习。
  以下是我的改机分享,先做文字说明,图片后面补上。
  一、动力方面的改机,包括:换9T铜齿,加长3个舵机臂,换520毫安30C电池,换8520尾电机,换瓢虫尾浆。
      1、换了9T铜齿后,转速会比原厂稍高些,也就是同等螺距下,飞机的升力要稍大。建议新手不要求太暴力但又觉得原厂动力稍弱的,就换9T齿就行了。      2、加长舵机臂的方法是前面大神介绍的用502加棉线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3个舵机臂增加的长度必须一致,不然飞机起飞会出现往一边偏的情况。舵机臂增加的长度以0.8毫米为易,太长了,前面的舵机臂要顶着主电机了,而且太长了,舵机受力量大,容易扫了舵机齿,还有舵机臂过长,螺距过大,对尾电机要求更高,更不容易锁尾。加长舵机臂后,要试试舵机的上下最大行程,加长了的接头不要顶到舵机拉杆的J口,不然影响舵机臂行程了。
  3、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这个电池,我是之前买配件偶尔看到的,520毫安30C,所以买了一块试试看,反正便宜,才21块钱,谁知道不试还好,试了之后我就感觉之前买的5个原厂电池白买了,原来这个30C的电池对动力提升很大啊,转速高很多,而且续航时间长了近3分钟,我刚学会翻,想翻去哪里就翻去哪里,很跟手啊,这个电池飞3D可以飞8分钟,前5分钟很暴力,后3分钟相对温柔点。图片后面补上,淘宝商家叫万斯兴模型,需要的自己去搜,配件什么的可以一站购齐。
  4、换8520尾电机,换瓢虫浆。我在改了9T齿和加长了舵机臂后就发觉原厂的尾巴锁不住了,一加油门飞机就打转,看到论坛有人说720电机锁尾不错,所以就买了试试,的确比原厂好多了,一般温柔3D够了。但是我加长了舵机臂,大螺距下锁尾还是不行,还是会打转,刚好看到论坛有人发帖说8520锁尾很好,之前玩911还有剩下的主电机,所以想换上试试,就用原厂尾电机座把后面剪断,用棉线加502做了个8520尾电机座,换上一试,果然如那个大神说的,锁尾一根杆啊。在我看尾电机座的时候又发现尾浆因为太软,两个浆 叶都往后倒了,风力大大减弱了,想起之前玩美嘉欣X100时的瓢虫浆,果断拿了一个来换上,起飞,哇靠~!!!这才叫锁尾啊,任何螺距,任何转速下,尾巴都不摇摆一下啊。这8520锁尾是最好的,但是有个缺点,就是重量,比原厂的重了很多,但是我测试下来,用520毫安电池,耗电也不明显啊,暴力程度依然很强,所以尾巴暂时也就这样了,等有好的方法再改。
  二、耐炸方面的改机,包括:换碳纤主轴,换主轴固定环,加固碳纤尾管。
  1、换碳纤主轴。我换碳纤主轴的理由是碳纤不变形,原厂的金属主轴虽然看上去很结实,但是实际炸了几次后,上轴承到旋翼头的地方会有小小的变形,虽然看不出来变形,但是在低转速下可以看到整个旋翼头包括十字盘有绕圈,这其实就是主轴变形了,变形不太严重的,虽然震动不是很大,但是对锁尾有一定影响的。而换了碳纤主轴后,好处就是不会变形,炸鸡次数多了,震动依然不大。但是碳纤主轴的缺点是会裂,裂缝一般眼睛难看到,具体表现是低转速下机身震动很小,高转速时机身震动大,而且会越来越大。避免碳纤轴裂开的方法是旋翼头拧在碳纤轴头上的螺丝不能大,因为螺丝大了硬拧进去,轴头就裂了,只要这里有裂,炸鸡3次内整根轴就裂了,也就废了。只要螺丝孔和两边轴头不裂,一般不会从中间裂开的。
  2、换主轴固定环。我是换得尼龙环,图片在下面。主轴固定环的作用是固定主轴不上下移动而造成螺距变化,原厂的主轴固定环是用螺丝上死在主轴上的,在炸机时如果旋翼头朝下,主轴又不能往大齿方向移动,所以炸机的缓冲力更多的就加在横轴上,这样横轴很容易变形。而换了尼龙环后,它是套在主轴上的,只要 用力就可以在主轴上滑动,这样在炸鸡时主轴就会往大齿方向移动,减少主电机缓冲阻力,同时也减少横轴受力,这样横轴就不容易变形了。这小机的横轴虽然小,但是只要有稍微变形,飞机就会震动,有双桨,锁不了尾。记得开始的时候我没换主轴固定环,炸几次机,横轴就弯了,锁尾就不正常,经常换横轴。自从我改了主轴固定环以后,一个多月了,炸鸡次数那是无数了,但是横轴依然 健在,没有任何变形,这固定环完美卸力啊。
  3、这尾管是空心的碳纤,感觉炸鸡几次后,就会有裂缝,一般不容易发现。我的方法是用缝衣服的细棉线绕在尾管上,然后点上502。表示外观不太好看,但是耐炸那就一流了。不会坏。
  接下来说一下排震。977对震动是很敏感的,机身震动稍大,尾巴就乱跑了,而引起震动的原因又多,所以排震是很多人头疼的问题。首先,977飞3轴模式,必须换掉原厂的软双面胶,那是飞6轴用的,如果不换的话,机子稍微有点震动都不行,炸鸡3次锁尾就锁不好了。我所遇到过造成机身震动的原因又以下几个:
  1、横轴变形。表现为双桨,机身震动大,起飞时尾巴左右摆动,摆动幅度时大时小。一般检验横轴是否变形,只要把两个大浆拆下,用左手握住两个旋翼夹头,然后右手用小十字螺丝刀顺时针拧转横轴,横轴变形的话,左手可以明显感到两个旋翼夹头有起伏运动,如果横轴没变形的话,右手转动横轴,左手是感觉不到两个旋翼夹头有起伏的。处理横轴变形的方法目前就只有换了,动手能力强的可以用钳子或者其他工具,能还原横轴的直度,还是可以用的。反正我是没试过还原,现在横轴对我来说不属于易损件了。
  2、主轴变形。稍微变形表现是启动时机身震动很大,启动后震动变小,从上往下垂直看飞机旋翼头,启动时旋翼头画圈,随着转速提高,画圈越来越小,高转速时机身有震动,但震动不是很大,基本能锁尾。变形较时,机身震动很大,开3D开关飞机可以像抽筋一样跳动。特别是用碳纤轴的,碳纤轴裂了,用眼睛看不到裂纹,而且主轴不会变形,所以排震是很容易忽略主轴。碳纤轴有裂纹,表现为低转速时飞机无震动,高转速时飞机震动大,而且会越来越大,垂直看主轴,主轴头会画圈,越画越大。
  3、十字盘链接旋翼头的8字锁扣,球头扣断裂 。两个球头扣扣口的地方如果断了,有时也是看不出来,不用手掰看不出来,飞机也能飞,但是就是有双桨,震动大。
  4、大浆不平衡。相对来说,因为大浆不平衡而造成震动的可能性很小,因为977的材料做工还算不错,一般新浆的平衡时没问题的,而且感觉977对大浆的平衡精度要求也不是太高,因为很多时候大浆炸鸡都摩擦的坑坑洼洼了,但是飞机还是可以正常飞。
  5、十字盘虚位和球头变形。977原厂十字盘精度还可以,就是不耐炸,经常是十字盘上的球头连着球头扣炸飞了找不到。所以我就把十字盘换成跟6050杂交的,就是十字盘上盘用6050的,下盘用977原厂的。这样十字盘的球头就比原厂要厚实,耐炸,但是缺点是精度没原厂的好了,但是对飞机性能影响不是很大,可以接受,所以我就用了。用了一段时间 后,炸鸡时把球头炸得一边高一边低,两个球头不在一个平面上了,这就明显的震动了,而且飞机的声音也不同,感觉在零螺距的时候却可以听到大螺距时的声音。
  好了,以上就是小弟的分享,977还是挺不错的,呵呵~!下面是图片说明:

9T铜齿,孔径刚好,跟大齿的间隙也刚好合适。

9T铜齿,孔径刚好,跟大齿的间隙也刚好合适。

这是3个长度一样的加长版舵机臂。

这是3个长度一样的加长版舵机臂。

这个就是最牛逼的电池,520毫安30C,谁用谁知道。

这个就是最牛逼的电池,520毫安30C,谁用谁知道。

这是自己用原厂尾电机座DIY的8520尾电机座,外观难看,但是结实耐炸。尾垂是自己用坏的大浆剪的,502加棉线 ...

这是自己用原厂尾电机座DIY的8520尾电机座,外观难看,但是结实耐炸。尾垂是自己用坏的大浆剪的,502加棉线 ...

这个事浆叶软的尾浆,时间长了就往后倒,效果差了很多,而且转速瞬间加大时会打滑,一打滑飞机就打转。

这个事浆叶软的尾浆,时间长了就往后倒,效果差了很多,而且转速瞬间加大时会打滑,一打滑飞机就打转。

这个事瓢虫浆,不回变形,不回打滑,完美锁尾。

这个事瓢虫浆,不回变形,不回打滑,完美锁尾。

这是加强的尾管,超级耐炸,但是不太美观。呵呵~

这是加强的尾管,超级耐炸,但是不太美观。呵呵~

6050跟977杂交十字盘,杂交后舵机拉杆不用换,但是8字锁扣要换成6050的,而且旋翼夹头球头需要用AB胶或502 ...

6050跟977杂交十字盘,杂交后舵机拉杆不用换,但是8字锁扣要换成6050的,而且旋翼夹头球头需要用AB胶或502 ...

楼主:
哎呦,这手机照相效果太差,没办法了,各位将就点看看。

网友A:
非常详细,非常用心,精神可嘉。希望主轴固定环飞行中不会松动,6050十字盘的密封轴承比977十字盘的开放轴承阻力大了好几倍,用手子掐住十字盘,让另外一只手指弹一下,977十字盘转至少二十圈,6050十字盘最多四五圈。十字盘用977的下盘比较好,而且球头不要改动直接扣上舵机连杆。

网友B:
瓢虫桨孔径是多少

网友C:
不过我想问问!我在淘宝上搜索到了金属板的977电机座,那个用起来会对机器平衡造成的影响大不大

网友:
尼龙主轴固定环有卖的么?

网友:
  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
玩977成精了

网友:
上视频呗!

楼主:
主轴固定环和碳纤主轴,在淘宝搜MINICP改无刷必备套装就可以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想问问!我在淘宝上搜索到了金属板的977电机座,那个用起来会对机器平衡造成的影响大不大

金属尾电机座对机机平衡影响不大,可以忽略的。金属件关键好看啊。

楼主:
视频拍不了,没人拍。现在出差,等回家让老婆帮忙拍一下,本来我老婆就反对我玩飞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详细,非常用心,精神可嘉。希望主轴固定环飞行中不会松动,6050十字盘的密封轴承比977十字盘的开放轴 ...

谢谢,好多东西都是跟你学的,呵呵~!977的第一个视频就是看到你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瓢虫桨孔径是多少

瓢虫浆孔径1毫米的。

网友:
楼主的主轴固定环,对主轴纵向撞击卸力有很好的作用。很值得借鉴

网友:
很多炸鸡的损失,都是由于高速运转的电机和大齿不能及时分开,导致主轴跟着继续运转,从而打坏十字盘、拉杆、横轴、浆以及浆夹……

网友:
看了这个木乃伊就知道你是谁了…哈哈

网友D:
我的碳纤主轴换下来了,因为一端裂了,轴头会晃,目前只换了大齿和限位环,现在双桨严重,但是震动奇小,可能是切皮垫切出毛病了…

网友:
学习!这是新手吗?!感觉很老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碳纤主轴换下来了,因为一端裂了,轴头会晃,目前只换了大齿和限位环,现在双桨严重,但是震动奇小,可 ...

哈哈哈~!看到木乃伊知道是我。

网友:
很用心很详细,一直想发这个样的改机过程,工作太紧,作罢,这个对要改机的朋友多了份参考的资料,楼主改的在下都改过了,有时间见在下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尾电机座对机机平衡影响不大,可以忽略的。金属件关键好看啊。

貌似他那个可收缩,能够放入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有心人

网友:
我天啊 感觉这小鸡鸡 不要这么在意吧 能飞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拍不了,没人拍。现在出差,等回家让老婆帮忙拍一下,本来我老婆就反对我玩飞机。哈哈~!

看来老婆们都反对玩飞机。

网友E:
請教樓主,你的9T銅齒在那里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樓主,你的9T銅齒在那里買的?

淘宝买的,好像是万斯兴模型,你搜索下看看。

网友:
能私信下电池地址吗?我也想买~

网友:
977被你折腾的面目全飞,不过能爽飞就值,顶

网友F:
V977增长摇臂,可不可以换成6050的摇臂?或者买到加长版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V977增长摇臂,可不可以换成6050的摇臂?或者买到加长版的配件?

这个不清楚,没试过,没有60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没试过,没有6050.

直接不能换,刚看了下,换6050的摇臂的话会顶到977的电机上。最好有直接能买到的加长版摇臂。

网友:
楼主研究一个配件贴

网友:
电机齿和电机轴用什么粘合的?我用的502飞一会就掉了。。

网友(2014-07-21):
想问下楼主怎么取下6050上盘的?

网友G:
很用心的一篇,值得提起的是兄弟用8520+瓢虫桨不是很妥的配置,对重心影响太大,升降舵机负荷超载,飞机姿态变形。7mm空心杯就可以了,连续做几个钟摆不在话下,瓢虫桨锁是锁的住,但急刹急停有没有感觉到回弹严重?刹车定位软且不准?我有实践证明削制瓢虫桨能达到完美的效果,目前没有哪个锁尾搭配能比得上7mm+削制瓢虫桨来的完美,你这么用心,不妨试试吧,好的锁尾可以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非常详细,非常用心,精神可嘉。希望主轴固定环飞行中不会松动,6050十字盘的密封轴承比977十字盘的开放轴 ...

小弟想问一下,用6050十字盘的话,如果把桨夹和8字锁扣+舵机拉杆都换成6050的话兼容性怎么样!还有就是,,,把十字盘的上下盘分开重新装回会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想问一下,用6050十字盘的话,如果把桨夹和8字锁扣+舵机拉杆都换成6050的话兼容性怎么样!还有就是, ...

精度要看你拆装情况,拆装好的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用心的一篇,值得提起的是兄弟用8520+瓢虫桨不是很妥的配置,对重心影响太大,升降舵机负荷超载,飞机姿 ...

朋友你说的狠对。我现在算是知道了,其实977用716+6050尾浆就可以锁尾很好的,我之前锁不住尾,其实还是震动问题,只是一直没发现,不知道是我折腾的还是炸机造成的,主电机动平衡被破坏了,震动大,所以才造成的716和720都锁不住。这里更正一下,8520确实破坏了重心。目前已经换飞机了,977已经成为我的过去。虽然977自身不怎么样,但是它是我的第一架6通飞机,很有怀念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说的狠对。我现在算是知道了,其实977用716+6050尾浆就可以锁尾很好的,我之前锁不住尾,其实还是 ...

是啊,只有经历过,就会有体会,话说977我仍然爽飞中,仍然是主力出头鸟,没换过一个配件,(升级的属于心情件)后又改回,用心调教的话,很多小机操控感都差强人意啊

网友:
哥们儿能留个Q么,交流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您已经换机了,现在换的什么机啊?您的977已经飞到什么程度了?我是一家伙买了两架977,400元配件,就是不知道要练到什么程度才算马马虎虎!?

网友(2014-09-17):
请问一下我的977飞了有大概10块电池感觉动力现在特别差,看了大齿和铜齿都没有问题。请问是哪的毛病?全油门上升很慢

网友:
内容翔实,果断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H:
楼主我有9t铜齿现在纠结于怎么把原装铜齿拆下来呢    我怕用钳子拔的时候电机轴给我拔弯了楼主有什么好办法吗?我看那么小的电机很脆弱,以前拔过911的铜齿把电机轴都拔出来了。

网友:
写的真长

网友:
这个尾电机,改得怎么象叫花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说的狠对。我现在算是知道了,其实977用716+6050尾浆就可以锁尾很好的,我之前锁不住尾,其实还是 ...

现在换成啥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有9t铜齿现在纠结于怎么把原装铜齿拆下来呢    我怕用钳子拔的时候电机轴给我拔弯了楼主有什么好办法 ...

有专门拔齿的!

网友(2014-11-03):
学习,楼主解释的很详细了

网友:
关于换海绵垫,新手还是别换了,,原厂海绵垫表现中庸,有很好的抗震性能,我也换过3M海绵垫,但是换了后对震动太特么敏感了,不排干净倒过来就乱摆,现在换回原厂海绵垫,其它零部件没换,主轴横轴大桨炸了几十次没换,主架开裂没换,但是依然可以倒飞,要是换了硬的海绵垫早就把主板给震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