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三轴尾巴舵机锁不住 求高手 更新有视频

楼主(2014-06-14):
新手求救   三轴尾巴舵机锁不住   X2212KV980   1047浆  舵机是9克金属齿   上电后工作正常  油推大点就不受控制了  求高手赐教

网友:
检查电机和桨的震动,再不能就换个好点的舵机

网友:
你飞的什么?

网友A:
换个大点的舵机,力量小了舵机发抖就稳不住了,还有虚位尽量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大点的舵机,力量小了舵机发抖就稳不住了,还有虚位尽量要小

知道 了  我换个大点的舵机试试。

楼主:
Y3多轴   尾电机要用舵机控制   现在油门大了 就不受控制了

网友B:
首先 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什么飞控?

EAGLE X6飞控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表述有点粗略啊  别人无能为力

网友:
说的这么简单,别人怎么帮忙?

楼主:
不好意思我在补充一下  飞机在不推油门的情况下 尾舵机工作正常  我现在的问题是 油门稍微推一点飞机还没离地的时候   尾舵机就不受控制了 尾电机不是在最左边就是在最右边 飞机开始转圈   打方向舵修正也不能保持在正中的位置无法起飞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舵机要换大的15kg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要换大的15kg左右的

15kg的是不是有点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