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起飞时老是向后翻

楼主(2014-06-14):
最近也学人D了个小四轴,但是起飞时老是向后翻,刚离地就向后翻,根本就飞不起来,请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用手拿住测试了一上,四个电机都转动时都有向下的推力.

网友:
大哥,你的B太宽了吧,而且用的是有铁芯直流电机(重),或者翻的根本就在于此电机,重量太大,力量不够导致飞控根本就不能调整升力。

网友A:
桨明显小了。。或者说机身大了
坏的桨也能用?

网友:
机臂太宽  阻碍气流下降     能飞起来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那是复铜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明显小了。。或者说机身大了
坏的桨也能用?

那将是翻译身时碰坏的

网友:
臂像似铜箔版做的

网友:
估计是加速度计没校准好 才会翻的

网友B:
从图上看,你的桨好像装反了,电机转向应该也是反了,你看第一张图上的四个电机的转向。
不是说四个桨都有向下的推力就是装对了。
正确的应该是下图这样的。

网友:
桨全都装反,不好意思……

网友C:
哎~~玩mwc侧翻的就没几个不是装错浆的..正反转分不出来???有那么难识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玩mwc侧翻的就没几个不是装错浆的..正反转分不出来???有那么难识别吗?

      给新手多点时间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就是四轴飞行器的正前方是如何确定的,是跟陀螺仪的X轴或者是Y轴,还是跟电机(3号电机跟10号电机之间就是正前方)呢?

网友:
很明显 桨正反不对  肯定要翻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你的桨好像装反了,电机转向应该也是反了,你看第一张图上的四个电机的转向。
不是说四个桨都有 ...

可能是我的图误导了大家,更新了图片,请大家再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的图误导了大家,更新了图片,请大家再分析一下.

你机头朝右确实容易让人误解,大家习惯都是机头朝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就是四轴飞行器的正前方是如何确定的,是跟陀螺仪的X轴或者是Y轴,还是跟电机 ...

给你看一张成品mwc飞控板的机头方向,就是v2.5字样左边的那个箭头表示机头方向,然后再看MPU6050的方向,就能推出你这个机子的机头方向,也就是Y所指的方向。

网友:
现在情况比较清楚了,是机头方向搞错了。

楼主:
已经找到了问题,原来是在编译的时候漏了开启有刷电机.

网友:
目测桨反装,我新手时也干过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