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7200BX V3设置求教

楼主(2014-06-14):
我是7200BX +V3 50A
飞机坎坎坷坷终于装好了,进入最后的设置阶段
但是又遇到问题
控的油门推到最高 V3无法进入设置模式,后来群里朋友说是7200BX的原因
现在求教
7200BX可以通过控来设置V3么?如果可以怎么操作?
如果7200BX不能通过控来设置V3,我买了设置卡以后,设置卡可以设置油门行程么?如果设置卡无法设置油门行程,该咋办?
如果没人能解决,看来只能把V3卖了。。换一个电调了。。。
希望高手或者V3厂家能帮忙回答下。
万分感谢!

楼主:
现在的状况是,油门到最高,电机直接鸣叫6声进入起飞待机状态。。。
无法进入任何设置模式,包括油门行程设定。

网友A:
你油门通道反了吧,你试试油门最低是不是自己进入电调设置了

网友B:
一般来说FUTABA油门要反向。

网友C:
先用一个普通的DSM2接收机先把电调设置好,然后插到你这个接受上就能用了。别告诉我你连山寨的DSM2接收都没有,40块钱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