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万多组装的新机 naza v2 无故炸鸡 我日大疆 突然 ...
花了一万多组装的新机 naza v2 无故炸鸡 我日大疆 突然失去控制炸鸡

楼主(2014-06-14):
只看大图
花了一万多全部买回来的全套设备 ,全部装好,第一次起飞非常稳定,悬停各方面都没问题,飞不到30米远,感觉
云台
突然抖了一下,飞机好像无法控制一样,就立即飞回来。
不甘心,第二次起飞,超过30米,
飞机突然频闪红灯
,gps模式下无法控制,切换到姿态模式一样无法控制,飞机不断自主朝一个方向飞。
立即收油门为0,飞机继续自主飞,然后摔地面上。
飞越 680机架,naza v2+mini osd+h3-3d云台 狗3,天9
遥控器
5.8g
图传
都是全部全新的。
摔后检查没大问题。
电机
电调都完全正常。负载完全在安全范围。
在空旷无阻挡地方飞行,超过50米远,飞控就突然频闪红灯,感觉自动进入失控保护一样,无法控制,切换到姿态模式都无法控制。并且飞机立马侧飞朝一个方向***飞行。
这种找不到任何原因的炸鸡,感觉非常恐怖。玩多轴n年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这里回复模友的2个问题:
第一,我飞的地方经常飞naza lite ,还经常启动自动返航,没有一次出过事故。
第二,电机用朗宇 电调用好盈铂金,这品牌的设备是广泛使用的,质量是绝对过关的。
请看此贴:大疆的回应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9531&extra=&page=1

网友:
呵呵naza v2就是不稳定啊

网友A:
红灯是低电报警么?失控是黄灯吧,只飞精灵,说错勿怪

网友B:
换遥控器试试,据说以前的天九有抖舵!换个好点的遥控器吧!

网友C:
额 发现了有小问题 就不应该继续飞的 应该回去检修的

网友D:
狂闪红灯,
貌似欠压报警,供电不足!
导致失控,重点先检查一下电池,我前不久飞过一次大四轴,欠压报警,随后不受控制,从30m俯冲炸鸡~

网友E:
一万多的设备你用天9。赶紧的换吧。

网友F:
我也觉得一万多的设备用天九不合适!!飞之前你校准过罗盘吗???好多炸机都是罗盘没校准或者设备靠罗盘太近干扰造成的!!

网友G:
奇怪了,我也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的,倾斜俯冲炸机。一切太突然我没记住闪的是什么灯。一样的v2

楼主:
绝对不是天9的问题,
就算失控,也会进入自动返航模式。 这种无辜炸鸡的情况非常多,futaba 遥控器一样炸。
而且才50米不到,目测才30米元左右,也绝对不是电池低压的问题,osd 显示电压有15.8v,
8000容量的电池,充满电才飞不久。
楼上几位的回复没抓住要点。 是飞控突然自主控制,遥控器无法操作。如果是遥控器的问题,那飞控自主控制,要么悬停,要么自动返航,绝对不会朝一个方向侧飞,然后炸鸡。这说明是飞控的问题!
是naza v2飞控的问题!!

网友H:
习惯就好。

网友I:
朋友的S800也出过同样的问题。。新机。测试一键返航失控 好不容易救回来 第二次起飞也差不多50就失控 自己飞走。。切姿态也控不住。。。只能慢慢收油门 炸得稀利哗啦的。。。

网友J:
我之前的炸鸡 也是红的快闪 但绝对不是电池问题 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 说是干扰 到我觉得不是 都是第二块电池 刚起飞一分多钟 炸鸡…

网友K:
损失大了

网友L:
嗨!!!节哀顺变吧!我佛保佑……!

网友M:
感觉像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N:
我的那架是原地升高的时候突然自己朝一个方向狂奔,切任何开关都不管用,最后飞出视线几秒后信号全无,用的也是NAZA V2。

网友O:
50米的地方有强大的磁场干扰?
来自月球客户端

网友P:
初步判断为磁场干扰,我的nazav 1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后来找到两个问题,一是电机堵转,二是附近一个大型建筑工地,不过我的四轴在最后炸机是闪黄灯,现在肯定的说是罗盘受强大磁场干扰了

网友:
我用v2也真的不稳定,有时也无缘无故对角摇晃就炸机,但有一次高空射一桨也没上炸机,硬是把机子降低后才炸,很神奇!V2真拿不准!

网友Q:
我nazav2也碰到过好几此类似问题,飞机突然向一个方向快速偏移,有时能勉强操纵回来,有时基本无法操纵,因此炸过一次。切换姿态模式也没用。怀疑是干扰,我总觉得gps被干扰会影响到姿态的自稳能力,因为失控后就非常难操纵了.现在拆了gps,目前没再抽风过

网友:
有同样情况的过来说说

网友:
为什么所有关于哪吒炸鸡包括大疆其他飞控都是同样的描述,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不能引起官方重视,有此方面专家说大疆的飞控算法融合了GPS数据,一旦GPS受到干扰,势必导致其他模式也无法稳定飞行,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一万多的设备你用天9。赶紧的换吧。

  天9怎么了?  我从四轴到六轴,固定翼全用它。2年多了,从没出过事。

网友:
lz说说什么电机电调

网友:
大疆飞控经常以干扰为理由,我就想知道干扰的问题难道就解决不了?

网友:
我V2用futaba控几十个起落没失控过.就是图传不怎么样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gps也参与姿态模式控制    只有手动无干涉   练好手动吧   前提是失控时接收机没问题  飞控没死

网友:
楼主节哀,可惜用的是OSDmini,用MARK2的话回来还能看看数据研究研究,如果数据证明是飞控的问题,好歹还能去DJI那抱怨一下

网友:
闪红灯应该是GPS信号丢失吧。我也碰到过,飞越680,开始飞了4块电池都很正常,换第五块电池飞一会就出问题了,10C的控,随便掰什么开关都没用,眼睁睁的看着飞机越飞越远,消失在视线里。不过人品比较好,找回了。
有一次也是飞3块电池都正常,换上第四块电池刚一打油门飞机还没有离地就给我来了个强烈的后空翻,损失三个电机五个桨,幸好5R和140BS没事。
还有一次更绝,飞五个起落了都挺正常的,上第六个起落也正常,但中途突然发现飞机高速前进,能控制但非常不好控制,回来后翻出DVR录像才发现飞着飞着卫星数从11颗变成3颗了,过一会又正常了,怪事。
都是原先正常后来不正常的。我现在是飞两块电池就要先停飞一会,以防万一呀。

网友:
论坛里评论使用此飞控人特别多,售后服务让你的多,堤控回家的多,炸鸡的更多,…

网友:
可能是震傻了,NAZA不抗震的

网友:
起码你油门通道没干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不是天9的问题,

就算失控,也会进入自动返航模式。 这种无辜炸鸡的情况非常多,futaba 遥控器 ...

一朋友用天七,小心飞,没炸过机;一朋友用futaba,经常炸机。

网友:
我用天九,手中现有NAZA M和V2飞控各一个,V1起落超两百次,V2超百次,从未失控炸机,我觉得DJ的产品还是靠的住的。

楼主是不是使用环境不好,有强干扰源。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nazav2也碰到过好几此类似问题,飞机突然向一个方向快速偏移,有时能勉强操纵回来,有时基本无法操纵,因 ...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后来不知道怎么解决  索性 发到厂里 返修,,结果说没有问题 又发回来了,,现在心里还有阴影,东西都在快递发回来的盒子里面,装机都没有兴趣了,,哎~~~~~

网友:
我是V1,没出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S:
同样是V2上了图传后,明显感觉不听话了。

网友T:
我也碰上三次无故侧飞的情况,都是跟朋友一起朋友出的状况.炸三次,损失二次

网友:
我碰到过千米之外突然机架狂振,然后重新定位返航点的情况,同样V2

网友:
大疆v2最近好像问题很多

网友U:
我的APM控突然往上飞直到看不到,然后等N时间没看到掉下来、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GPS天线没竖起来  起飞还好 突然向前飞  后来换手动  习惯性的掰到底  然后就炸了

网友V:
给楼主几个建议;1、用电脑调参后;一定记得做一遍遥控器校准,2、图传用单独电源供电(这个很重要),3、GPS线上加抗干扰磁环,4、给飞控供电的线上加抗干扰磁环。5、起飞之前仔细检查所有的状态,尤其是飞控LED灯的状态,6、起飞后,在一定高度(我习惯于3米左右)悬停一分钟左右;打杆检查各种姿态是否正常流利,然后再飞航线。(NAZA-L、M、V2都正常飞过上百次起落,从未失手)

网友:
千般灾难不越三条,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经验就是:1.电调电机不配导致堵转。2.又或者是电调线虚焊引起的(小电流正常,大电流异常)3.还有一小部分原因是机架震动过大。

网友:
我用naza lite 和天七、天八控, 从没炸机。

网友:
LZ很有实验精神 要是我第一次飞有小问题 就不敢再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给楼主几个建议;1、用电脑调参后;一定记得做一遍遥控器校准,2、图传用单独电源供电(这个很重要),3、G ...

学习了

网友:
飞行无小事,有问题了检查排查后再飞吧

网友:
计划入V2的,看了这贴又不知道该用啥飞控了。

网友:
能不能不要这么黑dji 人家还是比较不错的 除了产品老是有bug 售后sb外其他都挺好!

楼主:
同感的人很多,dji 就是不出现。

网友:
炸了很可惜。680 配置要1万多,应该全是超顶级配置吧。

网友:
胡乱分析

网友:
我的V2主控到接收机和四个电调都上了磁环,有几次闪黄绿灯,飞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V:
给楼主几个建议;1、用电脑调参后;一定记得做一遍遥控器校准,2、图传用单独电源供电(这个很重要),3、G ...

想问一下,图传要用单独电源供电,为什么呢?干扰吗?

网友:
为什么每次炸机都怪飞控?难道你多轴上面只有飞控?不找到真正的原因,白炸了。

网友W:
你这是遇到栅栏了吧,超越后失控自动返航,进入后恢复控制,但油门为零,就自由落体了。

楼主:
楼上2位,完全没看到我的描述。

首先,那个说炸了不怪飞控的,说明没炸过。甚至这样的回复完全是不懂,都是口水话。

其次,说收油门自由落体的,这个也没看懂描述。
在描述中,我说的很清楚,在收油门后,飞行器根本没自由落体,而且飞控继续自主控制飞行,
直接撞到比飞行器高的小土坡上。

网友V:
回复58楼的朋友;商品图传基本都不做电源滤波,而通过电源部分产生的多次谐波的干扰会有很大的隐患,(我不是说绝对会对其他设备造成干扰),一般图传都是12V供电;很多人(包括我)直接用动力电池经过DC-DC模块降压供电,而某宝上销售的DC-DC模块的滤波电容都比价小,只是简单的滤波。我也是无意中发现图传对其他设备有很大的干扰影响;比如说云台等,但对于飞控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没有专业设备测试,只是用示波器看过电源的波形;有很多谐波,吧给图传的供电断了后;谐波少了很多,但是还有;我分析是大疆的电源模块产生的;因为它的电源模块其实也就是一个DC-DC模块。我这是自己的经验,不对任何厂家的产品做评断,安照我自己的经验和常识,我的做法是图传单独供电,目前暂时云台的电源也取自于动力电池,下一步吧云台的电源也单独出来。加了电池后;可能会在续航时间上有影响;但为了所有的安全;少飞2-3分钟值得。飞控厂商多次解释炸机的原因是干扰造成;但我没有在论坛上看到飞控厂商指出是哪一类的干扰或干扰原因;只是说强磁场的干扰;对此;我不是很相信,只有在自己的实践中摸索;也希望其他玩友共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的APM控突然往上飞直到看不到,然后等N时间没看到掉下来、

哈哈,然后还有然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天9怎么了?  我从四轴到六轴,固定翼全用它。2年多了,从没出过事。

我也天九,哈哈顶一个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楼主看我的一个帖子吧 和你的问题一样的 而且我的也是NAZA V2+天9   我怀疑是电池和遥控的问题  第一怀疑是电池  第二换衣是天9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42&pid=12527614  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X:
我的V2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前几次没都没事。就是同样的地方头一次飞还行。然后重新加电起飞,感觉有点不受控制。开始前后左右顶杆还能顶住。然后朝一个方向飞走,这样的情况,V1 V2都出现过,据说是距离基站太近了。罗盘收到干扰,那为什么前几次飞都没事,所以我总结,发现不对劲,感觉飞机要失控。直接就拉油门摔下来就是了。他这样全力朝一个方向过去,肯定稀碎稀碎的,我出现过2次这样的情况,后来分析姿态和GPS都不受控制,切换手动也许能夺回控制权,但是时间往往来不及反映,希望下次高手切手动控制回来。

楼主:
回复 66楼,我的情况和你的完全不同。

你的还可以控制,我的不可以控制,

我的电池也是全新的,包括放电平衡都是非常好的。循环次数也才第二次,炸鸡后,电池的电芯还非常平衡。根本没任何的异常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V:
回复58楼的朋友;商品图传基本都不做电源滤波,而通过电源部分产生的多次谐波的干扰会有很大的隐患,(我不 ...

请教:抗干扰磁环,有磁性,不会对飞控有干扰么?又说飞控在有强磁干扰情况下会失控,这种情况还加抗干扰磁环,有点矛盾啊。

网友:
楼主化上万元搞飞机,何不考虑建地面站呢?地面站可以读到全面的飞控参数,帮助你提前采取措施,这比眼睛看两颗LED闪,保险多了。

网友:
DJI 有一段时间 NAZA V2  卖的很便宜的。好像是买什么送 V2  .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碰上三次无故侧飞的情况,都是跟朋友一起朋友出的状况.炸三次,损失二次

我也遇到两回,其中一次不是很确定,但有一回完全确定,无缘无故侧飞,有视频记录下来的。

网友:
跟我这个V1失控很像,我这个从正常到完全不受控全部过程有10-20秒左右! 推测还是跟GPS罗盘有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非常关注!1、从百度搜搜磁环的作用,而后结合电脑死机的原因综合分析V2问题。
             2、v2设备扩展后是不是处理中心忙不过来,(云台突然斗了一下)飞控滞停到某个程序?
             3、手机死机就有无法关机现象,非得拔电关机。
             只供参考,本人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的V2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前几次没都没事。就是同样的地方头一次飞还行。然后重新加电起飞,感觉有点不受 ...

我的情况和你很像。我可以接受gps 被干扰,可我觉得gps 被干扰后影响到姿态模式的稳定是个大bug .干扰不可怕也难以避免,但姿态模式不能自稳难以操纵是造成摔机的主要原因

网友:
总感觉是干扰的原因,炸鸡的事情天天有,除了是飞前没做好检查外,大部分都是受干扰,而这干扰或许在别人看来是所有原因都找了后找不到原因,拿这个理由来充当,但是确实也是,不是说你原来一直飞LITE的地方就不会有问题。   我只发表我自己看点,说错勿怪~

网友:
一般的信号线都是没有屏蔽层的,那么这些信号线就成了很 好的天线,接收周围环境中各种杂乱的高频信号,而这些信号叠加在本来传输的信号上,甚至会改变原来传输的有用信号。摘自(磁环的作用)

网友:
T9 2.4G的吧?没用过,但如果你那边电磁环境差的话,2.4G受到干扰,那就-------------,就算干扰了,算它失联了吧,照理说飞控进入失控保护,有的失控保护是维持最后一个信号,所以会往一个方向继续飞-----------------

网友:
回复 网友Y: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不是天9的问题,

就算失控,也会进入自动返航模式。 这种无辜炸鸡的情况非常多,futaba 遥控器 ...

同意你的看法,怎么能和天九有关系呢,出现的问题,没有能体现和遥控器有任何的关系。,

网友:
其实是米帝的EMP攻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朋友的S800也出过同样的问题。。新机。测试一键返航失控  好不容易救回来    第二次起飞也差不多50就失控  ...

大疆的飞控姿态解算上使用了GPS和磁罗盘,如果GPS模式下姿态倾斜乱飞,姿态模式一般也很难救回来,只有切到手动才可以,但也有模友说出状况时切不到手动,可能是对手动下飞行感觉不太熟吧,一般手动在救机时是最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同样是V2上了图传后,明显感觉不听话了。

图传离GPS模块尽量远,电池也是,虽说图传频率和GPS的1.5G不在一个频段,但对磁罗盘可能有干扰,无论GPS和磁罗盘哪个出问题,都可能炸机

网友:
我也觉得是磁场干扰!

网友:
看我的炸鸡 一模一样 强烈要求大疆给个说法 就一句干扰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9200&extra=

网友:
其实是daj的员工想占有你的飞机,做了手脚,让飞机朝他家飞。。。

网友:
好恐怖啊!很担心我的naza Lite目前的状态!大动作就会左右摇晃掉下来!!现在我是测试阶段不敢高飞!

网友:
话说LZ应该果断切手动救机。我觉得你飞手动应该无压力吧。

网友:
楼主,您好。请联系我们的技术人员,会跟进您的问题的。QQ:2355887014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的APM控突然往上飞直到看不到,然后等N时间没看到掉下来、

我自己做的遥控和接收,飞APM,忘了写接收端的失控返航,也飞走了。。。。

网友:
我也是飞越680+v2+iosd mini,运气好没lz所述现象。lz怎么链接v2和3D云台的?怎么控制俯仰?

网友:
楼主3次都是在固定的距离50M出问题的么?

网友:
LZ能详细的说一下你的设置么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不是天9的问题,

就算失控,也会进入自动返航模式。 这种无辜炸鸡的情况非常多,futaba 遥控器 ...

貌似我的WKM也是这样,当时我是飞到700米远了,忽然失控,图传显示一直往前飞,后来追也追不到,最后提控回家。

楼主:
现在还有用大疆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用大疆的不??

我用着呢,好着呢,可跳可痒痒了。

网友:
看帖子是一种享受

网友:
呵呵呵~ V2从来没出过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技术好了~~

网友:
把飞控连接电脑看看 是不是参数变了 我的变过两次 一次gps安装高度z -9变9 飞机定不了高 一次v6变y6了 飞机一起飞就来个跟头 呵呵

网友:
楼主今天发的帖子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