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相机相关科普知识

楼主(2014-06-14):
想玩航拍,最终确定还是上微单,云台打算上1986三轴,相机打算上索尼N5  。有几个问题想让高手解答一下,给我们新手科普一下。
1.想知道相机怎样实时输出视频信号给图传,听说是有什么HDI转换卡,是相机带的吗还是得自己DIY啊?
2.相机摄像时和拍照待机时是否都能实时输出视频信号给图传。
3.能否在空中进行转换拍照和摄像两种工作模式
4.关于拍照快门线是怎么回事,是用遥控控制快门线吗?拍照时一般都是按下快门一半对焦,然后再全部按下按就是拍照,请问航拍用的快门线也可以做到对焦拍照这两个过程吗?

就我上边提出的问题能否给推荐几款设备,和解决方案

问题有点业余,等待各位前辈指导。前辈的不吝相教能使后辈少走弯路,进步更快,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
那个相机看一下就知道了,如果相机有视频输出和视频数据线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
这些东西不稀罕了,淘宝上相关设备很齐全,

网友A:
一.相机有HDMI高清输出口,那个转接版只是把高清信号转成电视发射用的AV信号.在某宝上有好多,可以搜一下.
二.航拍常用的就是实时同步输出的.不实时同步输出的不能同时看到拍的图像.
三.有红外模块可以连在遥控上,空中控制照相和录相转换.
四.你说的快门线应该就是红外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相机有HDMI高清输出口,那个转接版只是把高清信号转成电视发射用的AV信号.在某宝上有好多,可以搜一下.
...

谢谢了,有些问题我没说清楚,咱们用相机拍照时按快门按下一半相机自动对焦,再按才是拍照,用红外模块时能否做到对焦和拍照两个过程,还有个问题是相机带什么功能才能用红外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相机有HDMI高清输出口,那个转接版只是把高清信号转成电视发射用的AV信号.在某宝上有好多,可以搜一下.
...

同步传输不能看到拍的图像是怎么回事。多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