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尾电机太不抗摔了!用上SUPER CP尾巴必须反向装才可以!

楼主(2014-06-14):
V977尾电机摔坏了好几个,手上没了直接把SUPER CP的尾巴插过来 发现只有反过来插才是正常锁尾,这是为毛?难道正负极977和SUPER CP是反的?
还有尾巴插头有两个孔 里面的小孔插上可以锁尾 外面的小孔插上就是乱转?外面的孔干啥用的?渣手机渣技术!请包涵!

网友A:
楼主是真不知道,还是在玩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真不知道,还是在玩幽默?

真不知道啊~说说啊

网友A:
MINICP尾电机不就是转向反了吗? 调换两根线序(插头处调换或者从焊接点拆开调换重焊)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倒过来装? 难道不知道桨叶的弧面设计只是为了正转的,反转时的推力很小吗?

网友A:
我想笑的是,楼主莫误解啊,倒装之后,居然能锁尾了! 真的让我惊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笑的是,楼主莫误解啊,倒装之后,居然能锁尾了! 真的让我惊奇啊

LZ应该是在练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应该是在练倒飞!

不对啊,无论正飞倒飞,尾桨的转向是不变的

网友A:
不过接收板的最外侧的插口是干什么用的,我也不太清楚。
难道是给966的有刷主电机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CP尾电机不就是转向反了吗? 调换两根线序(插头处调换或者从焊接点拆开调换重焊)就可以了。
为什么 ...

我不是把桨叶反装的,是把整个尾巴调换180°装的,你看尾垂翼是朝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接收板的最外侧的插口是干什么用的,我也不太清楚。
难道是给966的有刷主电机设计的?

主电机的插头要大一号,你看图就知道了,我开始想要是外面这个是考虑到正负极,和里面的正负极相反的那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把桨叶反装的,是把整个尾巴调换180°装的,你看尾垂翼是朝上的!

看来楼主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桨叶不管你装正装反,结果都一样。
问题的根本是电机的转向。你先不要管MINICP的尾电机跟977的转向是否一致,只需要按我上面说的,调换尾电机供电的两根线位置,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桨叶不管你装正装反,结果都一样。
问题的根本是电机的转向。你先不要 ...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手上没焊接工具,只好这样装才能飞了。。。我试过尾桨反装的  没用~

楼主:
尾管也裂开了  我准备自己买来切  淘宝搜 2.5MM方管 碳纤  10块钱1M 便宜很多啊~ 而且我也不准备用漆包线了~太麻烦,直接走外线~

网友C:
那个插口是有刷主电机接入点,977配置无刷,可能最初977定型是有刷

网友:
正负极对调就行了。 。。 。  真是。 。。

网友:
楼主这样能飞吗?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插口是有刷主电机接入点,977配置无刷,可能最初977定型是有刷

那不就是966了啊

网友:
你确定没在逗我们吗?

网友D:
联想Y41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想Y410吗

Y510p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