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保护舵机,会保护舵机,精通遥控器功能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4-06-14):
我玩亚拓700E。最近技术提高了一点点,开始感觉到低压舵机满足不了我了。于是进了一套高压的。好多人都说DFC头会炸伤舵机。我又不想改头,因为比较喜欢低重心。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可不可以用遥控器的一键来断掉所有舵机的电源????

楼主:
还我其他办法解决问题的大神也请赐教一下啦

网友A:
靠谱的舵机炸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谱的舵机炸不坏

不会吧?

网友A:
8925飞狗600炸了一次 没问题 1210飞rjx炸了一次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25飞狗600炸了一次 没问题 1210飞rjx炸了一次也没问题

DFC重手好多的哦

网友:
等有机会切按键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网友B:
在遥控上增加一个一键炸鸡按钮这个貌似不是什么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遥控上增加一个一键炸鸡按钮这个貌似不是什么技术问题。

至少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不懂

叫成哥仔教你

网友:
你来不及按的吧。还是做一个机械保护吧,你算好舵机正常飞行的最大力量,然后做个易损舵机臂哈

网友C:
还是易断舵臂比较靠谱。
炸鸡机的冲击力不是说舵机断电就可以吸收的。
很可能还会拉坏电机。。

网友D:
用电子开关来控制舵机电源。

飞梦出过一款,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易断舵臂比较靠谱。
炸鸡机的冲击力不是说舵机断电就可以吸收的。
很可能还会拉坏电机。。

没易碎的还经常玩到滑牙呢

楼主:
早就问过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子开关来控制舵机电源。

飞梦出过一款,比较靠谱。

这功能的关键点是在舵机上还是摇控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功能的关键点是在舵机上还是摇控上的?

Futaba头连接接收器,遥控器上的开关拨到关闭位时,切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