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

楼主(2014-06-14):
各位魔友大家好,小弟刚玩飞机,用的控是天地飞6二代,飞了几次后发现,有时候在空中装不了弯,就是舵机暂时性失灵,然后过一会就好了,好几次因为这样迫降,各位魔友,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本来以为是舵机问题,换了新的还是这样,请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帮忙解决下,小弟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间歇性的很难弄,先确定是不是接头松了,副翼如果是双舵机不会同时出问题吧

网友B:
这个跟控没什么关系吧,可能飞机上插头没插进或者舵机供电不足

网友C:
舵机失灵时电机还转吗?
我那天6a也是间歇性失控,不过我怀疑是有干扰
两次失控都在同一个地方,换地方玩了几次都没问题

顺便请教,哪些控抗干扰强又实惠?小气鬼一枚,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失灵时电机还转吗?
我那天6a也是间歇性失控,不过我怀疑是有干扰
两次失控都在同一个地方,换地方玩 ...

是的,电机还能转,被你这么说好像我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的,难道真的是干扰啊,不过天6二代的2.4G都是自动调频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控没什么关系吧,可能飞机上插头没插进或者舵机供电不足

插紧的,也有电,就是有时候突然的,然后几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歇性的很难弄,先确定是不是接头松了,副翼如果是双舵机不会同时出问题吧

接头很紧的,就像上个魔友说的一样,我几次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是干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