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蓝宇ASW28 2.6米不能起飞

楼主(2014-06-14):
刚买第一次试飞 很好 炸了一次 炸出毛病了 一起飞就和3D机的吊机一个情况 飞不起来了  请资深魔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这机原厂动力不是很强,出手角度不要太大,慢慢爬升,爬升攻角大了肯定时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原厂动力不是很强,出手角度不要太大,慢慢爬升,爬升攻角大了肯定时速

这个机子 把电池放到机头  头沉的不行  但是放电池就能在机头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 把电池放到机头  头沉的不行  但是放电池就能在机头放

你用多大的电池?我用2200mah的往后放一点就刚好

楼主:
加油门拉杆直线上升  然后直接栽地

网友:
我的飞了十多个起落都没事,一次飞的太奔放,出手就拉升,结果失速扎地上,机身强度杠杠的,什么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多大的电池?我用2200mah的往后放一点就刚好

一样也是  但是机头有个放电池的架子呀 摘了?

网友:
我是把电池架拆下来往后装,不过可以直接胶水粘,用螺丝固定的电池架容易掉

楼主:
起飞模式 蝴蝶刹  热气流模式你都设置了吗

网友:
很好飞的飞机,今天下午刚好去试飞,油门80%,稍微出力丢出就职上天空,很好飞啊!!
不过我的电装不是原厂,2814/900kv,xxd 50a电调,原厂折桨,给你参考

网友:
因为今天刚第一次上天,所以用一般模式副翼开大动作直接抛出
后来分别试了 -->起飞模式,巡航模式,一般模式,高速模式,降落蝶剎模式,都测试了,完美!!

你的飞机一抛出向上直飞,然后反转墬地,起飞前有先试试看重心对否?
会否第一次墬地后,机尾变形,水平T尾已经不是水平? 变成整个水平尾翼呈升舵状,所以一抛出即往上冲…..
可以上张照片看看?

网友B:
蓝宇ASW28-2.6米飞机我飞过,很好飞的模型,飞电动滑翔机出手角度不能太大,迎风平顺的用力投出,如果动力充足的话还要顶着杆的爬升,防止模型拉筋斗,机翼里的方形钢管对加强机翼强度很管用,这是一款不错的飞机。

网友:
重心真的是不好调啊

网友:
一般市售飞机设计时,都把重心问题抓得很好,电池不要异想天开挂到机头或是装到机尾,老老实实的按说明书位置固定,前后差个5厘米应该都不至于炸了才对…..

网友:
最好有飞行视频或者飞机装机的图片,详细说明一下飞不起来的情况,这款飞机超级好飞,曾经有一台一百多米高空头朝下炸下来的ASW-28摆在我的面前,满血复活后风采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原厂动力不是很强,出手角度不要太大,慢慢爬升,爬升攻角大了肯定时速

原厂电机为4023KV850,配这款飞机动力足够,如果配4S电池的话,推重比可以达到1,对于这么大翼展有滑翔机推重比0.3就完全可以起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宇ASW28-2.6米飞机我飞过,很好飞的模型,飞电动滑翔机出手角度不能太大,迎风平顺的用力投出,如果动力 ...

老先生,照片拍的很好,飞行姿态也很漂亮,想借用一下图片,不知意下如何,望回复

网友:
大修大改后的机子,最好先过无动力手掷试飞,再说其他。

网友C:
这个机我用的2216,原厂动力不太足,爬升的时候甚至得推杆。襟翼平时用不着。电池如果是3s2200,就得把座舱里的假人取出来,不然会头重。电池座位置不用改。

网友(2015-01-14):
我刚飞了一下,扔出去还没起飞就投朝下。桨断了。有 什么起飞机巧啊,起飞侧副翼要打下来不?

网友D:
我的也飞不起来,配的2820电机,感觉机头太重了

网友(2015-08-24):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飞不起来,配的2820电机,感觉机头太重了

这机子很好飞呀,怎么飞不起来呢

网友(2015-10-19):
这个机器很好飞,我的也炸过,副翼炸掉了,现在用纤维胶联着,照样飞。你的是不是升降舵炸坏了?这个机器电池就需要装前面,头要稍微重些好飞,否则容易失速

网友E(2020-06-25):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我用的2216,原厂动力不太足,爬升的时候甚至得推杆。襟翼平时用不着。电池如果是3s2200,就得把座舱 ...

2216选用多少kv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16选用多少kv的电机

12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