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这个1.45米翼展的SU-29 要配多大的电机和桨叶?

楼主(2014-06-14):
真心请教: 这个1.45米翼展的SU-29 要配多大的电机和桨叶?谢谢!
原来这个飞机是使用油机,但是本人不喜欢用油机, 计划将动力更换为电机。

网友:
2216-2820都可以,浆那要看你电机的KV值了

网友:
我当时配的是雷虎46.。。2216绝对小了

网友:
2216泡沫机可以,这个至少3520吧

网友:
温柔飞 郎宇2820 KV700或者暴力飞双天4250  KV500

网友:
朗宇2820 KV1100 桨12*6  KV800 桨14*7

网友:
飞3D的话建议双天的4250,不过电池要花不少钱!

网友A:
此机是40级,标准配置是3648 800~900KV电机,13*8桨,6S2600电池,因为是3D机 配4250虽然动力更好,但电池也需随着增大,会增加不少重量,飞3D的话不建议,飞3A的话可以.随便乱飞就更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机是40级,标准配置是3648 800~900KV电机,13*8桨,6S2600电池,因为是3D机 配4250虽然动力更好,但电池也需随 ...

谢谢楼上各位师兄, 谢谢CSSMJ006.

我不会飞3D, 没有飞3D的技术。 只会飞正常起落航线。
我知道这架飞机是3D飞机。 当初买这架飞机的时候, 是喜欢飞机的外形, 而且价格也不贵。 还有, 飞机材料是轻木的,不是泡沫机。

综合楼上各位师兄的意见, 我考虑用 朗宇X2820, KV800, 14X7桨叶,3S电池。
用14X7桨叶的原因是比较大, 摆在家里好看。
3S电池已经有了,不用另外买了。
根据朗宇电机的数据,这个2820电机, 11.1V,全油门的时候, 拉力2.28公斤,36.4A, 应该也够了。
飞机的空机重量(还没有安装电子设备)是1100克。

我的看法对吗?请评论下。谢谢

网友:
这个是苏26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兄, 谢谢CSSMJ006.

我不会飞3D, 没有飞3D的技术。 只会飞正常起落航线。

绝对小了,你会后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兄, 谢谢CSSMJ006.

我不会飞3D, 没有飞3D的技术。 只会飞正常起落航线。

真心飞不动……
双天4255EA kV505才是适合的电机,电调用好盈60A,电池用两组3S 2600mAH的串联起来。

网友:
好飞机,舵面不是很大,适合飞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