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小摄像机哪个相对好点?

楼主(2014-06-14):
这个是1200万像素的 无wifi

像素800万 带wifi

这两个是不是上边那款比较好点,还有就是wifi功能有什么作用?这个wifi会不会与零度有干扰?

谢谢解答。。。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山狗嘛,不可以实时传图据说

网友:
要是用来航拍的话,WIFI功能应该用不到

网友:
看镜头的样子,应该上面的会好点吧。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无法传输视频啊?纠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无法传输视频啊?纠结中

另一台能wifi傳輸,但距離也很近sj4000的usb不能輸出視頻,只能從hdmi輸出,如果是用來fpv,要多買一個hdmi轉換器,比較麻煩,或像我多加個鏡頭板,畫面比攝像機輸出清晰多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3003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