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子 dan头用何工具上紧的?

楼主(2014-06-14):
就是有洞子 dan头
今天搞断了我一个小螺丝刀

网友A:
这个。。。一直用内六角扳手。。。。

网友B:
你别单向使劲儿啊,握着螺丝刀的两头上紧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
你可以用射钉枪的钉子来或者是坏了电机的轴等穿过孔洞然后两面同时用力上紧浆

网友E:
内六角扳手,一劳永逸

网友F:
不要用子 dan头了,换防松螺母吧...血的教训

网友G:
2mm的一段钢丝很好用。

网友H:
还是换螺母吧,这子 dan头真不知道有啥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