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新问题了,关于串联

楼主(2014-06-14):
新问题,两块12v16a的铁锂电池串联后无法给充电器供电,充电器打不开,我充电器是支持10-24v的。

楼主:
单块12v的可以打开充电器

网友A:
电池标定12V其实不是最高输出电压12V,2块串联对充电器来说已经超压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标定12V其实不是最高输出电压12V,2块串联对充电器来说已经超压保护了

大哥...请教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可以并联用,电压不变,电流翻倍,总功率不变。意思就是:串联是24V(以上)*5A(假设电流),功率约等于120W(以上,但是充电器保护,不能用)
                                                                                 并联后12V(以上)*10A(2*5A),功率约等于120W(以上,充电器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并联用,电压不变,电流翻倍,总功率不变。意思就是:串联是24V(以上)*5A(假设电流),功率约等于12 ...

感谢帮助,奈何理解力有限,没看懂,我详细说下我的情况你帮分析下吧,我充电器是500w20a的,配的500w电源,我看下了充电器电压输入口是12v到28v的,我电源是500w24v的,然后我想外场充电,之前用的3s电池,就弄了个12v16a的铁锂电池,正常使用,现在改用6s电池了,我就又买了个12v16a的铁锂电池,打算串联24v来用,怕12v冲6s电池电压不够。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按照网上卖的串联线自己焊了一个,然后两块电串联起来后接上充电器充电器开不了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另外还想咨询下如果用12v接我的充电器带的动6s电池么?谢谢!

网友A:
这么说吧。12V电源充6S电池需要电流大,24V电源充6S电池需要电流相对小,高电压电包对于外场充电来说对电包的放电电流能力相对要求较小,对电包的寿命有好处。你量一下你的24V电包充满电后电压是多少,超过28V充电器保护开不了机。实际上12V也是可以对6S电池充电的。要不你看B6也是一样的12V电压不也一样能对6S电池充电。

网友:
串联后量过总电压吗?是多少

网友:
用12伏供电充6s电可以,但效率低一点,电流翻番。

网友:
磷酸铁锂是3.2伏,8s =25.6V,你可以把电池电压放到24V以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12V电源充6S电池需要电流大,24V电源充6S电池需要电流相对小,高电压电包对于外场充电来说对电包 ...

谢谢,解释的到位,懂了,可是外场充电不就讲究个快嘛,之前开20a充3s2200电池只用8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释的到位,懂了,可是外场充电不就讲究个快嘛,之前开20a充3s2200电池只用8分钟

什么充电器开20安充3s电池8分钟?我开9.5安才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充电器开20安充3s电池8分钟?我开9.5安才9分钟。

哇塞 那你开20A不是4分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塞 那你开20A不是4分半啊

3s  2200毫安电池最大5c充电11安。你20安充电不等于等着电池爆炸呢吗。要是想快如果充电器里面有精准度调节选项可以吧mv单位跳高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是外场急着用电池时候用用。平时还是精确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