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跟空心杯有关的重要问题

楼主(2014-06-14):
无意中看到这个图片

大家注意到了吗? 空心杯还分正反转的! 我一直以为只要调换两根线就可以实现正反转了。
然而实际上确实分成正反转的,说明调换正负极的线,虽然可以实现另外一种转向,但效率或者磨损肯定不一样!!
我就怀疑我后来换的977尾电机效率那么低,可能跟这个有关。

我拆过好几个空心杯,里面电刷的角度根定子磁极角度并非90度,包括普通的强磁N30电机,拆开后你会发现碳刷撑开后的方向根磁极的方向夹角也不是90度。
到底是什么原理,也许对电机有研究的朋友可以给个正确答案。

楼主:
刚刚画了一个简图,估计转向跟电刷的方向有关系:

不知我的图,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红色的箭头,表示换向器顺着电刷在转,是正确转向。否则换向器会逆着电刷,摩擦力增大(就跟涨刹的原理类似,只不过涨刹正好是为了增大摩擦力)

网友:
这个应该看电刷的安装方向来确定转向,之前的720空心杯和楼主一样的想法,锁尾转向对了,马达发热巨大效率低,换反转马达,有力,效率高,第一次还以为是买到假的空心杯了呢

网友:
不。。。。
有个卖电机的淘宝店主跟我说。
正反转磨损是一样的。
只是玩具厂商在四轴上为了好区分不至于装错而设计的。

网友:
没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做的四轴就用的是一样的四个电机

网友:
你看到的这个720电机里面的电刷是不是有一个是反向的。如果是一样的,那说明无所谓了。我拆过的有刷电机都是一样的电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画了一个简图,估计转向跟电刷的方向有关系:

不知我的图,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红色的箭头,表示换 ...

没时间画图,的确是这样的,正常讲是没有分正反转的,而所谓的区分只是一些商家在出售零配件时为了区分买家是购买哪种损耗商品而去区分的电线的颜色,另一方面内部的碳刷是固定的,一般没有分正反转两种安装方法,都是同样的一个模具制造的,更可以说,正反转其实是没有的,如果这样说,只能说模具制造的都是正转的,

网友A:
有刷电机是有方向的,电刷位置是向旋转方向倾斜一个角度的,这个叫提前角,在无刷电机中叫进角。电刷放在中性位置(90度)也是可以的,这种电机多是双向电机,但这种电机转数不高,电刷火花较大,当然工作效率也低。

网友:
是不是类似于无刷进角的问题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是有方向的,电刷是向旋转方向相反方向倾斜和的,这个叫提前角,在无刷电机中叫进角。电刷放在中性 ...

学习!学习!

网友:
确实有正反。 原厂电机线的颜色就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画了一个简图,估计转向跟电刷的方向有关系:

不知我的图,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红色的箭头,表示换 ...

电刷接触都是点  正反转没区别的

网友:
这不是关键,0720马达大了,扭力增加转速反而降了,锁尾不好因为转速的关系。市面上0720马达大部分是为四轴做的,使用的是大桨叶,都是转速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