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难飞啊——一换新翅膀下午惨炸两回

楼主(2014-06-15):
      本来是飞360的四轴,结果八寸桨太小,挂了狗台和4000ma电池太重飞不起来,就打算等9寸桨回来再试试。只好把凤凰固定翼拿出来飞,也是帮朋友装的,因为买的配件多(空机+两对翅膀),不怕炸坏了飞不成。结果模拟器飞得好果然不代表实际能飞好,惨炸两回。第一回感觉是电池导致机头过重没有估计到,起飞后把油门减小想靠滑翔飞结果油门一减直接朝下载,都来不及打舵。损失新电池达普3S 2200ma一块,飞下来因为撞击严重变形发热,只保存下两块电芯。第二次操作失误,光打副翼没有打升舵还是撞地。太郁闷了,感觉比四轴难飞啊。

尾巴断了,桨断了,电池坏了

第二次炸鸡

电机座断了、电池轻微变形、驾驶舱飞了

第一次炸鸡

第二次炸鸡

网友A:
你要说固定翼难飞的话 飞直机的才难飞

网友:
我第一次飞哈博森301三个电池炸到用尽,给果飞得起来没电了,飞机炸不烂,现在照飞

网友:
上模拟器吧!!!汗!

网友:
这理解能力真是成问题,人家已经明确说了模拟器飞得好。。。

网友:
新手而已,总飞就好了

网友:
飞场非常让人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固定翼难飞的话 飞直机的才难飞

同意,我飞直机一年了,还没练到航线

楼主:
就是飞机场跑道扩建的,靠左面白的道道就是原来的飞机场跑道

网友:
这个很好飞好不好!

网友:
技术是砸出来的

网友:
真不知道楼主的模拟器是怎么练的!

网友B:
哥们儿 你们是哪里的?这飞场太让人羡慕了!我的T45自从换了4S电和天调就没敢飞 篮球场太小了 别的没场地啊 另外 你的级别怎么搞到的?都中将了!!!!其次 注意保密啊同行!!!

网友:
航模技术是不断炸鸡累积起来的,不是看看别人操作玩玩模拟就能飞好的

网友:
飞4轴和技术无关 是用钱堆的,调的好了随便找个人来 都能飞.固定翼原则上也可以如此,但那就失去操作的意义了,灰灰机和开车一样 有80%是靠天赋,天赋差点的,就只有靠炸鸡来弥补了.

网友:
说实话,不是这款固定翼不好飞,实乃楼主飞行水平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 你们是哪里的?这飞场太让人羡慕了!我的T45自从换了4S电和天调就没敢飞 篮球场太小了 别的没场地啊 ...

以前的机场扩建的,退伍了在武装部上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的机场扩建的,退伍了在武装部上班

楼主确实是你技术太差了,这种飞机本来就是手抛起飞的,你还放地上让它跑。固定翼的要点是调重心,你这重心没调好。玩这东西要不要天赋我就不知道,我只知道要出好技术那就得苦练勤练。加油,多练勤练,还有固定翼不像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它对油门不敏感。

网友D:
新手新飞机,最容易出问题。新飞机最好找个老手试飞下,确定各项正常再尝试起飞。如果没有,就应该先地面检查,各项正常后,不要带动力手抛滑翔(找块草地),看看姿态和控制反应,没问题了再起飞,可以不至于摔得那么惨。小型电动飞机起飞最好手抛(全油门),出手后应该是迅速拉杆爬升到一定高度后,再做其它控制动作。多像老手请教,多思考飞行原理,炸鸡情况就会大大降低。

网友E:
卧槽,尾推马刀也能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新飞机,最容易出问题。新飞机最好找个老手试飞下,确定各项正常再尝试起飞。如果没有,就应该先地面检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实是你技术太差了,这种飞机本来就是手抛起飞的,你还放地上让它跑。固定翼的要点是调重心,你这重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卧槽,尾推马刀也能断?

摔得太帅了

网友F:
你是不是 文昌的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 文昌的那一个

不是啊,我在新疆阿克苏地区

网友:
哦 你们打靶机是用的那一种了

网友G:
固定翼当然比四轴难飞了,上了飞控固定翼就没意思了

网友:
楼主,跟我一开始玩飞机的时候一样,那时候没练模拟器,就飞飞机,,炸的惨啊,,那时候没买模拟器,直接买的成品,F16,练的,,函道机跑的就是快,不跑直线。。。。。。。直接撞路牙上了。。。。。。。。。现在先玩KT板的了,,,,

网友:
靠,字多了,还不给发了,,,

网友H:
看了下录像,可能有几点需要注意下

这么个大家伙,舵面那么小,没有足够的空速是无法控制的,必须要有速度。新手的一个常见错误就是急着收油。问题是收油后速度没了,飞机还怎么控制。除非是滑翔性能特别好的飞机,即使这样,也一定要有速度才行。

手抛起飞,一定要油门加大。没有初速,基本就直接栽下来,连控制的机会都没有,道理见上

起飞时四分之三或者全油门,向上15度角度抛出。初次飞行先把飞机拉高,保持一定速度,再对飞机做微调。有高度有速度,就不容易掉下来。转弯注意不要降油门太多,有的飞机会翼尖失速。

网友:
固定翼还叫难飞那你还是飞回4旋翼的吧~~~

网友:
成品机一般主翼荷载都比较大,不太好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下录像,可能有几点需要注意下

这么个大家伙,舵面那么小,没有足够的空速是无法控制的,必须要有速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定翼当然比四轴难飞了,上了飞控固定翼就没意思了

就是图省个飞控钱,玩玩别的类型机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飞机场跑道扩建的,靠左面白的道道就是原来的飞机场跑道

你有福了,这场地除了船模,飞的、跑的可以通吃了。看你着装当兵的吗,飞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有福了,这场地除了船模,飞的、跑的可以通吃了。看你着装当兵的吗,飞场在哪里?

以前是农用打药飞机的机场现在该成露天仓库了,秋天堆棉花包的,其他时候空着啊,周围是棉花地枣树地,人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以前是农用打药飞机的机场现在该成露天仓库了,秋天堆棉花包的,其他时候空着啊,周围是棉花地枣 ...

你哪里的,我浙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哪里的,我浙江

新疆阿克苏

网友:
隔行如隔山,

楼主:
确实,今天下午飞小四轴感觉很好

网友:
好地方,出好苹果

网友:
换一个机型,当然得重新适应,奉劝楼主既然选择了这架飞机,那就不要放弃它,让它建功立业,直到飞上蓝天为止

网友J:
这不是冲浪者么?怎么成凤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不是冲浪者么?怎么成凤凰了?

买的时候标的凤凰升级版

网友:
加油吧!祝你早日成功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