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池串联的问题

楼主(2014-06-15):
新问题,两块12v16a的铁锂
电池
串联后无法给
充电器
供电,充电器打不开,我充电器是支持10-24v的。请高人指导

网友A:
肯定超24v了。

网友A:
6s我们都叫22v,其实充满后都是25v以上的。

网友B:
测一下串联后实际电压

网友C:
楼主的铁锂电池可能是山塞品,真正的铁锂电池标称电压是3.3V充足后是3.6V,6S为21.6V,测一下就知道了。如果电池是真品,那楼主的充电器就有问题了。

楼主:
我充电器是支持12v到28v的电压输入,求大神知指导如何让我这两块12v16a的铁锂电池串联使用?如果单块12v的电池来带充电器,可以充6s电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