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又有问题?是我人品问题?还是质量问题?

楼主(2014-06-15):
ebar v2...经过调试总算成功试飞,对于新手的我,我很高兴能有这么个牛c的3轴,就是传说中的脱控悬停!但是高兴的事同时都伴随着烦恼,因为这个3轴自带的调节卡只要一插上调试任何个参数就会自动断电,调解器又会自动启动。请问老师们这是我人品问题呢?还是???

楼主:
一天了,既然没有一个人能出出主意?

网友A:
主要是没遇到过,我有3个EBAR V2,只有一个的调节盒显示屏有点问题,其他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没遇到过,我有3个EBAR V2,只有一个的调节盒显示屏有点问题,其他还好。

我是第一次用ebar. 就出现这个问题,哎!也没有专业人员解释下,

网友:
厂家都洗洗睡了,醒不了。已经不重视EBAR V2的发展了。

网友B:
你跟邱总联系一下!他那的售后还是不错的!我把邱总得QQ号给你!QQ:406609170
上次我的老EBAR 出问题就是他帮我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跟邱总联系一下!他那的售后还是不错的!我把邱总得QQ号给你!QQ:406609170
上次我的老EBAR 出问题就是 ...

谢谢你的帮助!加进去试试

网友C:
线接触不良……我的出这现象,要用手拉着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接触不良……我的出这现象,要用手拉着数据线

下次试试你这个办法,不过刚开始是好的,不过也谢谢你的建议,只是现在飞机很稳就没想调,下次一定试试

网友D:
我的调到一个地方会断电  其它地方就不会  请问是怎么回事  有谁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调到一个地方会断电  其它地方就不会  请问是怎么回事  有谁知道的?

我的是每次调一个参数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