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naza连不上调参软件

楼主(2014-06-15):
朋友卖给我的naza lite,没带GPS,没有原装的数据线,到手后去网站下载了驱动和调参软件,电脑顺利认识了飞控,分了com6口,但调参软件死后进不去,卡在跳过那个画面不动,点跳过就没法连主控,拔掉USB线,LED灯狂闪,插上就正常常绿,换台电脑也是同样毛病,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大疆常见毛病,我原来用的naza-h和现在玩的naza-m开始的时候都这样,多换几台电脑试试,总有一台可以,我当时用了四台点电脑,最终公司的那台可以。大疆客服说了,他们的软件只有正版系统才能连,绝对2b  脑残设计。

网友:
或者不用克隆的系统?换版本?

网友B:
里边有关于WINDOWS7连接不了飞控的解决方法

网友:
克隆系统删除了一些东东,用正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疆常见毛病,我原来用的naza-h和现在玩的naza-m开始的时候都这样,多换几台电脑试试,总有一台可以, ...

和正版盗版无关,简单说是系统文件完整,不要是精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插件

什么插件啊?是usbser.sys吗?有啊,我驱动安装上了,也正确识别我的naza m了,但是调参软件就是打不开,一直卡在跳过那画面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边有关于WINDOWS7连接不了飞控的解决方法

不好使,那个缺少文件说的也不对,我把文件下了放在电脑里也不好使,我的驱动安装好了,电脑也识别naza了
但就是进不了调参软件,可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正版盗版无关,简单说是系统文件完整,不要是精简的。

原理是这个原理,但是把需要的那几个文件装了以后依然不行,还是换电脑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算幸运了,我原来的H和M都是换电脑才搞定。

问个问题,naza M用那个GPS?和M lite的GPS通用吗?M可以用PMU吗?和V2的PMU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个问题,naza M用那个GPS?和M lite的GPS通用吗?M可以用PMU吗?和V2的PMU一样吗?

PMU通用GPS的问题客服说不通用,我没机会试

网友:
我的Naza lite上次也是这样,连接线用附带的吗,我连接线换成包装里面带的,usb换了一下,就连上了,后来原来用的那个口也可以了,现在都是莫名其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