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到底干扰源有哪些

楼主(2014-06-15):
无故炸鸡 原因最后都归结为干扰,到底什么产生了干扰呢?是飞机自身设备之间产生了干扰还是被外界环境干扰?
我的是apm
有人说高压线附近有干扰,我亲身实践的结果是没有影响,110kv高压线下5米钉钉子很稳,移动顺畅。
电厂上空也飞过,冷却塔上掠过,没影响。
但是有时候起飞切定点会大范围飘,降落重新上电就会好,琢磨不透啊
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
自身干扰可能性大,或者控不好。

网友:
是不是厂家有意推卸责任?因为什么干扰,什么频率,和设备有何冲突都没见它们说过?!

网友:
我看主要还是控的问题。

网友A:
干扰极端情况很少,都是DJI为自己飞控找托词

网友B:
电厂这种敏感地带可能会有无线屏蔽的。

网友:
飞行看人品啦

网友C:
看日志分析比较说说服力,人云亦云那是扯淡。

网友D:
我就在一部队附近无法定点,确实有干扰

网友:
個人認為和GPS訊號有關,曾有飛友提出一種看法: GPS 訊號無故丟失與太陽黑子的干擾相關!
請參考 http://www.swpc.noaa.gov/rt_plots/kp_3d.html

网友E:
干扰不会让机器乱飞的,遥控的通道数据是数字方式传递的,而且有校验。错误数据只会被丢弃,不会被采纳。
GPS数据会飘也是很正常的。至少飞控会检测,比如飞机速度很小的情况下GPS坐标飘太远,就不该采信GPS数据。

网友:
很多啊,你在城市里飞会有一大堆

网友:
干扰是厂家一种不负责任的推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日志分析比较说说服力,人云亦云那是扯淡。

严重同意,要有自己的判断

网友:
有时起飞定点飘一般都是GPS信号的问题,上电后多等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厂这种敏感地带可能会有无线屏蔽的。

好像没有啊,遥控和图传都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在一部队附近无法定点,确实有干扰

那肯定的,部队旁边放风筝都不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日志分析比较说说服力,人云亦云那是扯淡。

看日志也不知道是什么干扰啊

网友:
很多有保密要求的敏感点都有信号屏蔽的。不管是GPS和其他无线电信号都是。

网友F:
实测记录仪严重干扰dji g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扰极端情况很少,都是DJI为自己飞控找托词

+10010

网友:
坐等大神解释啊

网友:
我在装着几十个通讯发射器的大杆子上飞了好几回,没有遇到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实测记录仪严重干扰dji gps

apm的3dr数传也被严重干扰,看来记录仪是个被大家忽视的干扰源。
76楼是我的数据: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4

网友D:
留下个记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干扰不会让机器乱飞的,遥控的通道数据是数字方式传递的,而且有校验。错误数据只会被丢弃,不会被采纳。
...

dji gps被干扰会让机器乱飞的哦,亲身体验呢,一开96650方案的摄像机,切gps模式,机器就开始抽风乱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m的3dr数传也被严重干扰,看来记录仪是个被大家忽视的干扰源。
76楼是我的数据:http://bbs.5imx.com/ ...

汽车之家上那些帖子我看也过,记录仪干扰gps绝对是个普遍问题,至于为什么没人发现或重视,估计还是高帅富比较多吧,不用500以内的记录仪。用便宜记录仪的人又不用gps。而且如果采用下挂记录仪的方式,电磁信号已经被中间碳板阻断了一部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dji gps被干扰会让机器乱飞的哦,亲身体验呢,一开96650方案的摄像机,切gps模式,机器就开始抽风乱晃了
...

看看你是怎么供电的吧

网友G:
大家忽略了个最重要的干扰源----脑残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忽略了个最重要的干扰源----脑残波

这个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是怎么供电的吧

记录仪自带的500mha电池,这会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