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固定翼航模专业 3D智能飞行控制系统 飞控 NX3 飞控板(转)

楼主(2014-06-15):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离专业差得远了。
nx3, eagle pro se, hk的rx3s, rx3sm,我都用过。这些入门级的飞控有明显的增稳功能(视频里显示了),但同时也有严重的缺陷(视频里是不会给你看的)。举个例子,我的p51 280野马,裸奔滚转率可以达到1080度每秒,开三轴后,只有120度秒左右。。。
怎么办,当然你可以把感度降低,极端的,降到0就等于裸奔,但这样也等于没用上三轴的功能。为什么地平线的三轴就能做到动和静的完美结合呢,这里面是有道道的,不是自称专业就可以。
比较幸运的是,nx3,rx3sm这两款还有救,好好设置可以让你同时享受三轴的稳和3D的灵活。eagle pro se和rx3s就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离专业差得远了。
nx3, eagle pro se, hk的rx3s, rx3sm,我都用过。这些入门级的飞控有明显的增稳 ...

高手见解就是不一般!

网友:
差点入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