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 地平线歪掉,相机镜头角度偏移不正;到底怎么微调?

楼主(2014-06-15):
H3-3D云台 地平线歪掉,相机镜头角度偏移不正;到底怎么微调?大疆工程师呢?

楼主:
地平线左低右高

地平线左低右高

相机镜头偏左

相机镜头偏左

网友A:
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上电自检后狂甩飞机。断电在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上电自检后狂甩飞机。断电在上电。

网友:
我的比楼主还歪。据说售后要两周。赶不上这次旅行了。只能凑合着拍,回来剪裁了。希望后续升级能让用户自己调节水平。不知道安装滤镜等更改配重的操作会不会影响水平?

网友:
甩甩就好了

网友:
在云台上放一个水平仪 然后 进行基础校准 等水平到中间位置 调整完毕  中间需要飞机脚架的高低

网友:
从没有校准过IMU,那东西没摔过应该不需要校准吧

楼主:
顶到大疆技术出来。。。嘿嘿

网友B:
楼主你好!

是否可以上个故障视频上来看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歪的,2个都是,还以为只有我的是这样!

网友:
似乎大疆云台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精灵2 H3-3D也是这样,问销售说大部分都这样不水平。希望大疆能从固件中解决。

网友:
楼主淡定,我的Z15都这问题,不过好在我的Z轴可以控制

网友:
我的也有, 也是右邊高. 而且加了抗干擾板後仍然有果凍..... (已用白球)

网友:
问题这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是否可以上个故障视频上来看一下。

不是有照片显示?角度和水平如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有照片显示?角度和水平如图。

您好!

请校准一次phantom2的IMU,指南针。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我帖子里有怎么自己校正

网友:
大疆不出软件校正,只有硬件校正了!蛋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请校准一次phantom2的IMU,指南针。

校正了,,,还是老样子--水平偏移!!!还有其他办法嘛?唉。。。

网友:
楼主你好!

导致云台不水平需要确认上电的瞬间是否是水平的,如果是重新校准一下phantom2的IMU再预热,问题可解决。

航向便宜这个问题请问是持续保持还是间歇性的偏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校正了,,,还是老样子--水平偏移!!!还有其他办法嘛?唉。。。

遥控器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校准了吗!

跟遥控器有关?没校正遥控。俯仰可以软件微调,水平应该不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遥控器有关?没校正遥控。俯仰可以软件微调,水平应该不能吧?

你先校准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校准下试试

详告~~(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详告~~(附图)

水平还歪吗

网友:
楼主将就下吧,我和你问题一样,地平线歪,刚开始纠结的很,后来也就这样了,反正拍着玩的。
另外我的头也有点微微偏左,后来自愈了。。。    现在又有点偏右了

网友(2015-04-05):
我的云台寄回DJI返修后也是不水平了,水平方向倾斜,我把飞机脚架点高了一点,然后执行IMU校准,云台倒是水平了,但是会不会导致飞机飞行会倾斜了,DJI客服在不在,给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