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炸鸡,粉碎性骨折

楼主(2014-06-15):
85元买的蝗虫机架,装F4006电机,整重1700克含电池,第一次试飞平稳,想试试暴力,推一下油门,机架由悬停变为六米速度上升,三秒左右机臂断掉一根,空中失衡坠落砸水泥地上,尸体遍布方圆30平米地面。损失惨重。
鹰眼外壳开裂,屏幕粉碎,电路板无损,但是不开机了,插充电器蓝灯亮,可以给电池充电,求高手指导维修鹰眼,或者告诉厂家联系方式

网友A:
楼主飞机质量也太一般了吧 不过话说这6米的上升速度怎么来的

网友:
损失不大么。

网友:
测一下电池电压是否正常。但愿只是电池损坏

网友:
空中断臂啊!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机质量也太一般了吧 不过话说这6米的上升速度怎么来的

NAZA V2加mini iosd加5.8G图传,GPS模式下
油门100最快上升速度6米每秒,

这一炸损失
铂金30A电调3个
F4006电机两个
4S5200电池一块
3S1300电池一块
鹰眼一个
1147碳桨四根

楼上这些东西也不便宜吧?

求指点维修鹰眼

楼主:
之前玩六轴的,想换小四轴才买的这个机架

网友:
机架太差了吧?6m速度怎么来的?

网友:
这个机架我单独用3S5000电池稍微暴力点机臂都会变形抖动,你用那么多设备肯定会有问题,机臂受大力时有一点瑕疵就会严重变形或断裂

网友B:
每次都这样,怎么每次都没有坠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这样,怎么每次都没有坠机视频?

不好意思,机架散架,鹰眼都碎了,内存卡飞了没有找到,所以没有视频

网友C:
我能说naza v2对蝗虫机架的支持不好吗?
我也曾经是蝗虫机架,才飞第二次下降时就大幅度震荡惨炸,怀疑过电调,电机,参数问题,最后发现居然是机架和飞控之间的配合不好,无论怎么调回中的时候都有一个轻微的震荡,气得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机架散架,鹰眼都碎了,内存卡飞了没有找到,所以没有视频

开玩笑而已,你量量电池有没有输出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V2加mini iosd加5.8G图传,GPS模式下
油门100最快上升速度6米每秒,

这损失确实够猛的 粗算有1500了 不过建议这个鹰眼不要修了 返回厂家生还的概率也不高 屏幕都碎那么厉害 主板硬件也难免有致命损失 挽救的意义不大了。。。。。

网友:
空中解体?是材料质量问题还是螺丝没拧紧?

网友:
是不是飞控没有安装在电机十字的交点??

楼主:
确定是机架力臂强度不够,估计如果装2212电机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了,这个机架承担不起F4006加速度产生的力矩,机臂折断,在空中下坠的时候能看到机臂断掉一条,机架旋转下坠,一条机臂是在机架上方的

网友:
哎 还是要买个好点的机架啊

网友:
又一次验证了“省钱是费钱的开始”这句老话。怎么能买这么个破架子。

网友:
还是飞六轴吧,断一个还不会掉下来

网友:
这种杂厂机臂设计有缺陷,, 受力很容易断,, 我的在抗風下一推油就断了反扣下來,, 所以我的阿福机架最后改用的是原裝大x的,, 机臂與电机座连结位靠譜一奌....

楼主:
六轴太大,不方便携带,已经重新买了一个H4架子,希望好飞

网友:
这个是山寨大疆的机臂。质量肯定参差不齐了。

网友D:
看来85的蝗虫机架不能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85的蝗虫机架不能买啊

我也是这个机架,买来当天就重新买了四根DJI的机臂换上,山寨的不能用的

楼主:
恩,下次买东西我也带几个机臂回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能说naza v2对蝗虫机架的支持不好吗?
我也曾经是蝗虫机架,才飞第二次下降时就大幅度震荡惨炸,怀疑过 ...

这个机架,四个电机位置仍然是正方形的,飞控可以安放在中央。

网友F:
刚炸了别人车的路过……
鹰眼客服 企鹅  2725905683
好像是这个,加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炸了别人车的路过……
鹰眼客服 企鹅  2725905683
好像是这个,加下看看。

谢谢,我加加看

网友:
收  坏的
电调 电机 电路板 飞控

网友:
这那是骨折, 纯粹是粉身碎骨 。向你慰问,从伤感痛苦中把它转世吧救药难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架,四个电机位置仍然是正方形的,飞控可以安放在中央。

我的也是,当时就是相信这个所以从来没怀疑过机架问题,当我把f450上的一套换到这个上面后发现一样的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当时就是相信这个所以从来没怀疑过机架问题,当我把f450上的一套换到这个上面后发现一样的抖。 ...

我也是从F450移上去的。姿态没问题啊,只有定高的P需要调小一点。不然定高的效果会振荡,5米范围内上上下下。

网友:
机臂太软

网友(2014-08-16):
我也是这机架的说

网友:
F4006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

网友:
且飞且珍惜

网友G:
刚入手蝗虫,吓得我都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入手蝗虫,吓得我都不敢用了

你用什么电机?上升和横向别太猛,柔和一点,另外用2212可能好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电机?上升和横向别太猛,柔和一点,另外用2212可能好点

2212 1047这样的配置

网友:
异性机架不适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12 1047这样的配置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你头像的那个机架看上去好高级的说,有卖?

网友H:
这个机架的机臂用的是多粗的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你头像的那个机架看上去好高级的说,有卖?

我自己设计制作的六芒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架的机臂用的是多粗的管啊

12mm玻纤管,几块钱一根

网友:
就剩尸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