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怎么和futaba10C对频?

楼主(2014-06-15):
精灵2怎么和futaba10C对频?求指教

网友A:
控可能要尝试几种模式,精灵2上拆壳的按接收按钮设置成对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可能要尝试几种模式,精灵2上拆壳的按接收按钮设置成对频模式

那几种什么模式?  DJI 也没有详细的介绍啊!求大神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几种什么模式?  DJI 也没有详细的介绍啊!求大神帮忙

2.4G遥控器,不同厂家生产的遥控器,解码方式不同,是对不上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