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设置一个多轴电池远程报警,安装于遥控器或者监视器上!!!飞远后BB响不能...

楼主(2014-06-15):
近段时间发现大多数炸鸡与电池电量低有关系。目前市场上的接收机貌似不能做带远程传输电压。而OSD上面的动力电压往往不够准确。BB响仅能在响声能听到的范围内预警,超视距或者杂音地区无力
希望能在遥控器中加装模块,能通过信息传输的装置,从飞机上的电压监视器中获得电压,且外加一个报警装置,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A:
大把遥控器有远程电压报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把遥控器有远程电压报警功能

比如说哪些呢
天地飞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哪些呢
天地飞有没有

好多都有。但是需要在购买配件。

网友B:
双向传输遥控器,天地飞没有,华科尔和乐迪的某些型号有。

网友:
好像现在有那种,类似于无线的bb响!地面有的接受,可以看!名字不知道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传输遥控器,天地飞没有,华科尔和乐迪的某些型号有。

普及了吗

网友:
OSD上大部分电压都还是比较准的。自己别贪飞就行。

网友:
开收音, BB响放在咪附近

网友:
可以的呀,最笨办法,如果FPV有声音回传的话,也可以听见的

网友:
买白d10
2km双向传输

网友:
遥控器也有,apm也有..不过要用数传在地面站看

网友:
图传可传回声音的,简单有效的方式你不用?

网友:
没必要吧?要么osd显示电压看着就行了,要么像我一样,测试好飞行时间,在遥控器设置报警即可

网友C:
自己预算好时间就可以了、我飞那么久没有出现因为电压不足炸鸡的
因为OSD可以看到时间、一到 11.2V左右就返回
我的是3S这样就有足够时间返航

网友:
不是有电流计吗

网友D:
图传就带麦克风吧
接收机把音频接上不就有声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就带麦克风吧
接收机把音频接上不就有声音了吗

显示器不带音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哪些呢
天地飞有没有

乐迪,福特吧,jr都有,你就认天地飞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E:
我的AT10就有电压回传模块。不过osd上看就可以了阿,要考虑负载压降

网友:
另外可以测试航线悬停的时间,遥控器上定时就可以了

网友F:
至于吗?图传的音频通道不用干啥?图传有多远,BB响就能响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AT10就有电压回传模块。不过osd上看就可以了阿,要考虑负载压降

就是有负载压降,这个要怎么计算呢,小弟想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预算好时间就可以了、我飞那么久没有出现因为电压不足炸鸡的
因为OSD可以看到时间、一到 11.2V左右就 ...

我的穷人OSD,校准电压后,飞的时候OSD显示10.5V,下来测是11.1V,这在OSD上看着心里悬啊,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于吗?图传的音频通道不用干啥?图传有多远,BB响就能响多远

鹰眼AV线貌似不带音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穷人OSD,校准电压后,飞的时候OSD显示10.5V,下来测是11.1V,这在OSD上看着心里悬啊,请问你是怎么解 ...

我的OSD误差没有多大所以还可以知道大概时间
我的是老版的穷人OSD
我都没有调过、也没有校准过

网友:
似乎很多遥控有此功能或者上数传,osd

网友:
摄像头带个小话筒,把声音传回来,bb响一叫就知道了,osd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鹰眼AV线貌似不带音频

和鹰眼有什么关系?

鹰眼如果只输出视频的话,自己买个麦克风接图传音频输入就可以了。基本上航模用图传,都自带麦克风的。

地面也要有个小音箱。或者显示器带扬声器。

网友G:
我私下以为, BB响 只是 调试初期 给你 提醒用的,真的要远飞了,2000米外,你就算 BB响 回传给你听到了, 你来得及回来吗?

本人 APM 加上电流计  剩余电量 显示的,剩下 50% 电量就马上 一定要返航,再加上平时 悬停时间 估算 一般 25分钟,飞出去 7--8分钟 一定调头回家,从来不会电池不够。

窃以为 BB 响 只是 视距飞行的时候 ,懒得看屏幕,给提醒的,就 几十米距离,响了就 降落而已。。。。  超视距 必须OSD 显示剩余电量,外加 遥控器 计时器自己时刻关注经验时间剩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私下以为, BB响 只是 调试初期 给你 提醒用的,真的要远飞了,2000米外,你就算 BB响 回传给你听到了,  ...

3公里,用掉  7分钟,  起飞收星 耗时 30秒, 电量剩余  63% , 返航。。。。。

网友:
osd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鹰眼AV线貌似不带音频

图传发射端自带拾音器的,接收端接个喇叭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14SG就行了,还带震动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