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爱的涵道小飞翼炸了!

楼主(2014-06-15):
前天把这架尾推改涵道的飞机给炸了。原因估计是有一次落地地面有东西刮了舵机连杆。

虽然什么也没缺,可以重新粘起来。

考虑到重量问题,还是进了一架新的!

网友A:
节哀,炸的爽才能飞的爽

网友B:
泡沫胶粘的话不会重太多吧

网友C:
空机一套,败家了

网友:
这就不修了?

网友D:
我的Z84 飞着飞着 天灵盖掉了 然后就找不到了 ……

网友E:
我的双翼机也是着陆时刮倒舵机摇臂,结果舵机扫齿,所以果断把舵机及摇臂改在机翼上面,虽然不太好看,但实用。

网友F:
降落的时候速度得控制好,不然有时刮到舵机或者连杆出问题都不知道的

网友:
那次早上碰到你不是说飞机有点问题么?这下好了,重新弄个新的

网友:
这不贵啊 可以立马满血复活的

网友:
有时间还是自己做呗

网友:
表示同情。

网友:
新买一个就对了
粘粘补补的真不行

网友:
设备完好就好,飞机就泡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沫胶粘的话不会重太多吧

涵道本身动力就不是很强,还是不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哀,炸的爽才能飞的爽

谢谢。就是喜欢高速机的飞行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机一套,败家了

小意思。电装一样也没坏。空机不到二百元!

楼主:
不修了。有要的,就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Z84 飞着飞着 天灵盖掉了 然后就找不到了 ……

所以我在舱盖上加了一条电池绑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双翼机也是着陆时刮倒舵机摇臂,结果舵机扫齿,所以果断把舵机及摇臂改在机翼上面,虽然不太好看,但实 ...

我也要接受教训。这回新机把舵机改到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落的时候速度得控制好,不然有时刮到舵机或者连杆出问题都不知道的

很难找到非常平的飞场。就是一次降落挂到舵机后没在意,导致失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意思。电装一样也没坏。空机不到二百元!

比电直便宜啊,我有次为了排震,居然一次性换了700多元的配件,最后结果是价值5元的主轴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电直便宜啊,我有次为了排震,居然一次性换了700多元的配件,最后结果是价值5元的主轴原因。

备件整了一堆。

网友:
只要再有个机架,把换下来的配件集中一下,就又是一架直机了

网友:
粘好还是不稳定,果断换新吧

网友G:
z84首飞的后段全油门  空中解体(就是盖掉了) 电池甩到螺旋桨 把平衡线割断了  bb响失踪  机体是飘落的  无伤

网友H:
引用 网友G:
z84首飞的后段全油门  空中解体(就是盖掉了) 电池甩到螺旋桨 把平衡线割断了  bb响失踪  机体是飘落的  无 ...

楼上头像的鱼有够丑...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应该会很好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难找到非常平的飞场。就是一次降落挂到舵机后没在意,导致失控!

我也有一次惨痛教训,没检查,结果半途失控丢鸡了。。

网友I:
这个飞翼装双64涵道上4s电,爽爆了。

网友J:
我都飞了几百个起落都。。最后烦了才拆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飞翼装双64涵道上4s电,爽爆了。

我也装的64涵道,开始上3S电池不行。为了它又花360元买了两块4S2200的电池。飞起来的确很来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都飞了几百个起落都。。最后烦了才拆坏掉

高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头像的鱼有够丑...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应该会很好吃吧.

菜市场拍到的  没吃过  我在海边  海鱼!

网友:
我也有一架这个,红色的,被炸的比这个烂多了,最后买了十块的泡沫胶沾好了。

网友K:
您好,请教一下您飞这个飞机舵量给多少,我的是100%感觉太灵了,根本驾驭不好!还有飞这类飞机的经验,能给介绍一下么?我的是红色的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K:
您好,请教一下您飞这个飞机舵量给多少,我的是100%感觉太灵了,根本驾驭不好!还有飞这类飞机的经验,能给 ...

新手60-80%
老鸟有的觉得舵量还不够

网友:
空机也不便宜,不过要能弄成双50的话会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