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2.4GHz接收机天线长度对控制距离的影响 (24楼更新测试结果)

楼主(2014-06-15):
大家都知道天线是接收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天线的表现直接影响到接收机的性能。作为天线的一个主要指标,长度,它对接收距离有什么影响呢?有很多理论方面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老金这里要做的是用实验的办法来探寻实际应用中两者之间的关联。

这个就是我们实验的平台。图中接收机是一个山寨的DSM2卫星接收机,其天线长度已经调整到理论值,与真品卫星接收机天线长度一般。K8在这里的唯一用处是解调卫星的输出,驱动舵机。之所以不用普通接收机是因为普通接收机+卫星接收机无法强制主机停用而只用卫星。舵机这里接在K8的油门通道上(随便哪个通道都可以)。舵机臂上套了一个彩色热缩管,以便观察舵机的运动。4.8V的接收机电池给以上平台供电。

在这个实验里,我们采用Spektrum的DX6遥控器

实验的目的是找出不同天线长度下的控制距离。

(待续)

网友:
这个不是有理论值么?天线长度不是不能随便改的么。。

网友:
加油  赶紧出后续的实验结果

网友:
我的控是dx7,主飞多轴,原来用副厂接收机时,多轴飞出大概70m(iosd数据),直接掉下来,以为是干扰啥的,后来发现是副厂接收机惹的祸,换了原厂的ar8000,飞出五六百米都没有问题,建议还是不要用副厂的
飞直机的除外

网友:
结果结果

网友:
为何要加“卫星”两个字?

网友:
为何要加“卫星”两个字

网友:
控哪买的?

网友:
结果如何?

网友A:
老金,DX6是2048的么?店里说明没提,另外屏幕是128*64的吗带不带背光?谢谢!

网友:
期待测试过程!!!!

网友:
等实验数据。

网友:
顶楼主的求真态度,都只知道山寨接收垃圾,不知道垃圾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金,DX6是2048的么?店里说明没提,另外屏幕是128*64的吗带不带背光?谢谢!

分辨率不清楚,应该是2048的吧,不过如果是1024的,入门级的也不奇怪。屏幕是带背光的,点子还算比较细。

网友:
是卫星接收机还是GPS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