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无副翼一只,Ebar V2,自旋时左倾求教

楼主(2014-06-15):
一直飞的有副翼,最近跟风装只无副翼,陀螺是KDS Ebar V2,单飞自己摸索,调试了4、5天总算达到脱控悬停的程度了,
但是有个问题,自旋的时候明显有左倾投降主义现象,加上三轴自行修正,自旋的时候就会转一个大圈,有谁知道怎么调么?

网友A:
恭喜你  自旋航线就快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  自旋航线就快成了

唉,自旋都不用打尾舵,自动画圆的……

网友B(2015-04-04):
引用 楼主:
唉,自旋都不用打尾舵,自动画圆的……

后来自旋偏向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
自旋不平主要可能是
1. 重心位置不对,没有在主轴上
2. 十字盘 舵机中立点没有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来自旋偏向怎么解决的啊?

两只桨的螺距没调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只桨的螺距没调平

多谢哈

网友D:
十字盘调平了没。下面是我调机的一点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55524&extr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十字盘调平了没。下面是我调机的一点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 ...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旋不平主要可能是
1. 重心位置不对,没有在主轴上
2. 十字盘 舵机中立点没有调平

请问高手,我的K8,顺时针自旋很平,但逆时针不平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