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升级了LIGHT BRIDGE新固件,傻眼了!!

楼主(2014-06-15):
hdmi 下确实可以显示OSD信息,但是什么都看不到啊,能不能稍微把字朝中间靠一下不行么,大酱你别只考虑你公司里面做测试的显示器行不?晕死了!!

网友:
天空端没有升级吗?

网友:
你的监视器是可以调的应该 看你的制式是什么

楼主:
回楼上的,全部升级了,监视器已确定不可调节,1000元左右的支持的高清显示屏hdmi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全部升级了,监视器已确定不可调节,1000元左右的支持的高清显示屏hdmi

你用的是BMPCC云台吗?如果是的话还要升级云台。另外,你可以试一下用手机看,正不正常?

网友:
就不能当小白鼠!

网友:
哈哈 ,大酱以后估计会生产显示器了,也捆绑销售

网友:

请教个问题,如果接lb图传 是不是一定要加osd?不然飞控的canbus口不够哇

网友:
Lb
自帶osd訊息了

网友:
没拨到高清云台

楼主:
不知DJI出的最新固件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您好,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吗?请加我QQ  2880330566

网友:
我试了三四个显示器,都这样。没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支持的高清显示设备

康佳32寸 LED32M1200AF
康佳42寸 LED42M3820AF
康佳42寸 LED42X9600UF
创维55E680E
TCL L40F3309B
TCL 4K*2K智能3D云电视 L5E5690A-3D
康佳 LED46F5580F
LG 27EA33显示器
12寸 ORTECA便携式显示器
7寸FEELWORLD便携式显示器
27寸SAMSUNG S27D360H显示器

网友:
我的没发现有问题呢  显示器是爱仕图的 HDMI 输入

网友A:
这个HDMI 高清输出下  OSD信息能关掉不?  我希望叠加信息能自由开启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HDMI 高清输出下  OSD信息能关掉不?  我希望叠加信息能自由开启关闭

可以关掉  连接上手机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