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我的技术怎样!【有图有视频】 第17楼更新视频!

楼主(2014-06-15):
终于不纠结02s的三轴\六轴的问题了,接下来RP好学校停课7天,想抽空去飞一飞,手里现在有一架02sF4802s惨炸过,不敢飞了;F48是新买的,准备给我这种菜鸟练(我以前也有过半年F47的经验了).

大伙先看看我的F48(四通无副翼):
飞机基本上已经被我调的很好了,但就是不敢飞!
大家觉得F48这机对新手来说好不?
我练模拟器断断续续也有一个多月了,用的是凤凰4.0s,以下拍了几段视频,大家看看我的技术怎样?
TREX 700E 模拟器悬停:

Blade 400X 模拟器悬停:

请大家看看我的技术怎样,顺便给些指导,以我现在的水平,能去飞F48四通无副翼)了吗?
别吐槽我的烂技术呀!

网友A:
可以啊,很好飞的,先找个稍大的场地,小心一点没事的

网友:
看贴是一种收获,跟贴是一种友谊,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不错啦!可以上个小飞机练练手!

网友:
上小飞机试试吧  炸机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看一下顶一下、

网友:
上真机。。。。呃 我觉得楼主先四面悬停练下吧。。。。

网友:
楼主你好,你用450级别飞机练习,把模拟器的感度最少调至100,能在黄圈内悬停3分钟不出黄圈,最好控制在红圈内。700的太好飞了,你的这个F48太贼了。还是把基础练好吧,虽然小也很厉害。安全第一!你的这个小的鸡鸡,练好悬停在屋里就飞了。用这个小的练手挺好,我今天飞直升机也刚回来,把飞机给保养好。祝楼主早日爽飞!

网友:
可以上真机玩对尾航线了,就是尾巴对着自己左右前后飞。
然后模拟里可以尝试转向了。

另外飞真机不要像视频里那样离着自己很近,尤其不要让桨和脸部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先在电脑上过瘾,在上真机更改瘾

网友:
Trex 70000 飞得挺好

网友:
小弟是新手,请问模拟器在哪里下载呢?大神求助!

网友:
拿你的F48飞没问题。对尾阶段,好飞的,要大胆。
模拟器只是一个辅助练习,找感觉。真正还是要飞真机。
我450四面悬停都过了,模拟器到现在飞的还不如你,到现在在一个地方停不了3秒就偏了。

网友:
直机真的很难分啊

网友:
看舵反应,真机对尾没问题

网友:
真机要比模拟更容易。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的指导,苦苦练了一天后,Blade 500X基本能在模拟器里的F3C方框中的绿圈悬停了!
Blade 500X模拟器悬停:

网友B:
凤凰模拟器如果没有添加气候变化(如:风速和湍流等),楼主亚拓700E的悬停还不算过关,凤凰4模拟器里直机都超稳的(包括Blade MCPX这类小机都超级稳的),不像G系列模拟器(你要有安装去试试手感就知道),基本不加气候影响的话,都是完美调机~~~

凤凰4里700级直机,悬停必须定点(红圈范围内),有可能你的控校准的不到位,否则铁定直上直下~~~

自旋要慢速给,模拟器里最好八面过度,每个面都要求停留几秒钟!

模拟器正飞对尾、两侧面和东南、西南两个四十五度角都过关,再上真机吧,这样不容易错舵炸机~~~

多练练蛙跳,找找切熄火键的感觉~~~

如果有装G系列模拟器,凤凰中舵面熟悉后,可以考虑换成G系列,强化练习!

我飞了一整年FBL80,正飞自旋可以一整块电,刚开始在G7中飞Blade nano cpx都秒炸(这个绝对比真机难!Blade 130X悬停手感比较接近真机FBL80),升空就喝大上去,飞模拟器都飞出晕机感觉,差点吐出来……

这基本练了一周多时间才基本搞定,目前正倒飞悬停基本可以定点,但正倒飞自旋还做不到定点,连续翻有压力~~~

网友:
炸是肯定的了。 这么平稳的飞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模拟器如果没有添加气候变化(如:风速和湍流等),楼主亚拓700E的悬停还不算过关,凤凰4模拟器里直机 ...

学习了!真是太辛苦你了!!!

网友:
祝福双飞。

网友:
固定翼为主,休闲时飞飞小直机V922,模拟器主用G4.5,辅用凤凰4.0,在模拟器里有风的因素下用250级的小电动直机练到对尾、对左、对右、对头不错舵了再上真机比较稳妥,往往用真机比模拟器还多一个心理因素,越放松越能把模拟器里学到的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