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掉高度,定高不稳定,姿态也不稳定,彻底没招了,求助高手解答!!

楼主(2014-06-15):
配置:第一批s800,换了evo机臂,蓝色减震套件,z-15n,wk-m,两组5000的电池并联

之前飞行都是稳稳当当的,从来没出过问题,自己都还在庆幸,不过自从今年3月,由于失控掉高(最后掉水里了),反厂维修,回来之后,定高不问了,姿态不稳了,飞个悬停还掉高,减震做了,软件调整了,结果都还是不见效果,现在彻底没辙了!
现在主要现象就是:正常起飞,基本每次都会出现姿态不稳定(不论姿态模式还是gps姿态模式),而且油门在50%处也定不了,定高的油门位置很不稳定,有时30%,有时50%,有时80%!!
想问问坛子里有没有遇到过和我同样情况的呀,给我个答案吧,感激不尽呀!!谢谢谢谢!!

(现在问题完美解决了,就是因为振动过大,把imu放到减震套件后,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没有密码
可以把wkm imu返厂换减震棉,另外加了减震套件,imu如果还放在中心板上,那肯定是没有用的。

网友:
继续返厂~~~另外楼主的飞机震动好大啊,在Z15上能看出震动,说明飞机已经震得掉渣了。

网友:
震动造成的

网友:
我靠,就差一点点上岸啊,落水时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A:
失控调水的原因是什么?看着飞的好好的,就给掉水里了,心好凉啊。

网友B:
您好,您是悬停经常不稳定, 30%  50%  80%  此问题是否有尝试通过检测遥控通道来排除问题?
飞机的震动也会导致飞控的不良, 建议楼主 1.对飞机做适当调整, 2. 跟换金属IM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是悬停经常不稳定, 30%  50%  80%  此问题是否有尝试通过检测遥控通道来排除问题?
飞机的震动也 ...

检测过遥控通道,遥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上次反厂回来之后才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调水的原因是什么?看着飞的好好的,就给掉水里了,心好凉啊。

就是不清楚原因啊,确实飞得好好的,突然失控的,当时看到图穿上云台已经自己乱动了,飞机已经不能控制,利马切手动无果,关控返航也是无果,眼睁睁的看着飞机掉下去了!!哎,电压当时依稀记得是在23.1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过遥控通道,遥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上次反厂回来之后才出现的问题!!

飞机是否有安装osd?当时掉高时是否有留意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清楚原因啊,确实飞得好好的,突然失控的,当时看到图穿上云台已经自己乱动了,飞机已经不能控制, ...

如果电压没问题,那出现在这个问题好恐怖啊

网友:
大疆失控正常现象~建议零度飞控或者零度的套机~我已经脱离大疆的苦海了~现在正测试零度的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