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za升级v2 安装 pmu 和miniosd 不识别 led提示黄灯

楼主(2014-06-15):
想问一下 哪咋 加装了一个 pum  和 miniosd   后 gps模块擦上没有反应啊  是 pmu 模块有问题么  软件上 两个模块都没有识别出来

网友:
可能是pum有问题

网友A:
maza是v1嗎? 還是lite 把您的接法po上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za是v1嗎? 還是lite  把您的接法po上來的

老款的m 12年底买的  就是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