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成功】dji naza lite 四轴变八轴 可以正常飞行

楼主(2014-06-15):
先看下炸机
原因是空中断桨

四轴变八轴 有几种

今天测试发生了少炸机,原因是空中断桨,断的桨又把上层桨打断了,便宜无好贷啊

下面是测试视频
电机是有新有旧
电调是20a同牌子不知道为毛其他不同 ,线不同的有用16的和18
感度 120 120 70 130

缺1支桨测试

缺二支桨测试

上下层同转向

感度 220 220 100 170
你们用dove 7都这样的吗? 右边搞不过来,

网友A:
h4机架真心很混乱

网友B:
8颗2212?续航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4机架真心很混乱

,这样散热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8颗2212?续航怎样?

1800g, 3s 5200mah  悬停到3.6v 8-9分,
原来的4轴 1200g 悬停到3.6v  16min左右

楼主:
有测试过8轴变16的吗?

网友C:
飞的好温柔的感觉a

网友D:
看贴是一种收获,跟贴是一种友谊,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好温柔的感觉a

飞得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贴是一种收获,跟贴是一种友谊,顶贴是一种美德

多谢

网友E:
这个强悍 不过貌似 续航力不如之前了 不知道具体有什么 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强悍 不过貌似 续航力不如之前了 不知道具体有什么 提升

安全提高了,耗能提高了,负重提高了,抗风性提高了

网友F:
不错啊   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全提高了,耗能提高了,负重提高了,抗风性提高了

我之前也是打算用naza lite上H8-680的,装到一半放弃了,当时估计续航掉的太厉害,你这里替我证明了,现在h4续航和你四轴差不多。拆了两个桨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打算用naza lite上H8-680的,装到一半放弃了,当时估计续航掉的太厉害,你这里替我证明了,现 ...

可飞得起,但是会向一边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啊   动手能力强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打算用naza lite上H8-680的,装到一半放弃了,当时估计续航掉的太厉害,你这里替我证明了,现 ...

你用大功率的电机大桨可以提高时间的

网友G:
哪种方式 比较稳定?

网友H:
电池危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安全提高了,耗能提高了,负重提高了,抗风性提高了

啊 负重提高了赞同 不过 安全提高了 不太理解 抛开飞控和供电等系统 单说动力系太来说 复杂程度和部件数量都增加了一倍 出问题的概率也曾大了一倍 貌似naza v2 六轴以上 任意一轴出问题 负载允许的理想条件下 可以开无限对头 拉回来 不至于自由落体 这个多余的轴是备份动力吗 如果任意一轴出现问题 还能留空??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哪种方式 比较稳定?

应该是 轴越多 越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种方式 比较稳定?

这个不好说,我测试过上层不同比较好,有风时候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危险

有什么危险啊,我一直都这样用的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危险啊,我一直都这样用的啊

电池有损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 负重提高了赞同 不过 安全提高了 不太理解 抛开飞控和供电等系统 单说动力系太来说 复杂程度和部件 ...

h8机型缺少一个力臂都不能飞,v2也不能,
受力不平衡,就飞不起

网友I:
这个时候续航成了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 轴越多 越稳定吧

稳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有损伤了。

坏了就变2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时候续航成了问题了

是啊,并联不知道效果如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h8机型缺少一个力臂都不能飞,v2也不能,
受力不平衡,就飞不起

哈哈 v2 六轴以上 含六轴 缺少一轴后 在理想负重下可以 自旋着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定是有的

而且估计 抗风能力 会增强很多 同适航性 尺寸要小很多

网友J:
首先,这个叫4轴8旋翼,不是8轴;其次,H8布局冗余度其实不如米8布局的……

网友E:
非常期待 负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v2 六轴以上 含六轴 缺少一轴后 在理想负重下可以 自旋着回来

h8怎样自转啊,我不明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期待 负载测试

负重测试啊,要改下先可以,t头不行,有点发热大,线也要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h8怎样自转啊,我不明白哦?

哈哈 h8当然不行了 我是说普通的6轴和8轴 缺少一轴后可以 继续留空 不过貌似飞机不能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J:
首先,这个叫4轴8旋翼,不是8轴;其次,H8布局冗余度其实不如米8布局的……

不过 普通六轴 八轴 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这个叫4轴8旋翼,不是8轴;其次,H8布局冗余度其实不如米8布局的……

哈哈,说简单不是h8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重测试啊,要改下先可以,t头不行,有点发热大,线也要换

我用 t插60 14号线 飞6轴 起飞重量4.4公斤 电池6s10000 悬停电流30a左右 没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