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天线的放置问题

楼主(2014-06-15):
这个天线放置居然飞到接近头顶300米处会没信号  应该怎么放置才是最好呢? 还有冲浪者的推力线 手抛起飞 都会往右偏 应该要怎么调呢?

楼主:
这样安装电机 怎么老往右偏呢 (舵面是正常的)

网友:
图传位置不动,把天线水平放置试试

网友A:
这种天线立起来时的方向图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同一距离处,在正上方的信号强度比正前方的弱!垂直放还是水平放,看你怎么飞了,想飞远就垂直放,想在头顶盘旋飞高就水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天线立起来时的方向图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同一距离处,在正上方的信号强度比正前方的弱!垂 ...

谢谢回复 之前一直在远处飞(接近一公里) 今天试了一下关控反航才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偏右 是我的推力线设不对吗?

网友B:
你的推力线感觉左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之前一直在远处飞(接近一公里) 今天试了一下关控反航才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偏右 是我的推力线设 ...

这我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天线立起来时的方向图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同一距离处,在正上方的信号强度比正前方的弱!垂 ...

同意,就是这个原因,条件许可的话,改蘑菇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推力线感觉左拉了

是应该右拉吗?

网友:
应该是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其实这个飞机不做右拉 直接是直的 就很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安装电机 怎么老往右偏呢 (舵面是正常的)

不一定是推力线问题,检查一下主翼和平尾是否平行,平尾和垂尾是否垂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推力线问题,检查一下主翼和平尾是否平行,平尾和垂尾是否垂直吧。

水平尾翼和主翼真的不平 那电机要向那边拉(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尾翼和主翼真的不平 那电机要向那边拉(左右)

应该是平尾向右倾斜了吧?最好是把平尾调到和主翼平行,否则一拉升舵就会有向右的转向分量,就跟打了方向舵一样,而且升舵越大,右转分量也越大,这个靠拉电机角度很难准确弥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意,就是这个原因,条件许可的话,改蘑菇天线

蘑菇天线和楼主的这种天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蘑菇天线和楼主的这种天线有什么区别?

蘑菇天线盲点少,或者各个方向的接收或发射比较均匀,鞭状天线在天线轴向方向的发射和接收信号能力最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蘑菇天线盲点少,或者各个方向的接收或发射比较均匀,鞭状天线在天线轴向方向的发射和接收信号能力最弱。 ...

我理解的是,蘑菇天线=三叶草 四叶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的是,蘑菇天线=三叶草 四叶草

发3收4,蘑菇只是个罩子

网友:
蘑菇就是3叶、4叶草啊